请教一个雨伞装配的问题,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03-13):
我们平时用的折叠雨伞全部打开以后,雨伞的支撑杆上面有两个突起的小珠子卡住支撑杆不让支撑杆回缩,哪位大神有见过此类机构,小珠子是如何装配的呢,有没有原理图给看一下,我目前想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来代替喂料机构里面那个压杆。

网友:
看它那个结构好像是先预装的钢珠,然后点焊的,我也是看了家里的雨伞猜的。

网友:
不太清楚呢,小东西里面有大智慧啊

网友:
应该是先把弹珠装配在半径较小的那一头,然后卡进上一节,再把接头连接处压一对内凹槽,使其不会脱落。

网友(2019-04-25):
伞柄里面的弹片样子,是一个冲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