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NiMo8属于什么材料?

楼主(2014-03-13):
小弟请教各位大师了

我查下了属于不锈钢,也有的说是合金钢。。。到底是撒!

网友:
不锈钢材料

网友:
8个MO一定是耐热钢系列。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3256.htm
德国DIN标中30CrNiMo8是调质钢,

30CrNiMo8圆钢[1]
相当于我国30Cr2Ni2Mo 。
30CrNiMo8
有较高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疲劳强度,还有足够的塑性和韧性。
一般采用电弧炉和氧气顶吹转炉冶炼,要求高的采用炉外精炼、电渣重熔或真空处理、真空感应炉冶炼或双真空冶炼、合适的热处理。

网友:
不锈钢Cr含量至少也要13,这个一看就是合金钢。

网友(点评):
记不清具体数值了,但大侠说的不错,,根据Cr含量可以判定是不是不锈钢

网友:
不锈钢也是属于合金钢吧

网友:
应该是合金钢,单从牌号上来说和我们常使用的30CrMnSiNi2A(超高强度钢)     差不多   ,估计淬火后硬度不低。

网友:
应该是合金钢

网友:
合金钢,加工性能也不太好,断屑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