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选择问题

楼主(2014-03-13):
在一个结构件上,设计时候,螺丝的选用情况该怎么选择,一般是查机械设计手册还是计算,以及螺丝长短问题,如何决定

网友A:
回去看机械设计 这本教科书,书上都写着怎么计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看机械设计 这本教科书,书上都写着怎么计算

我会算,我只是想征求下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有什么捷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机械设计这本书有怎么算,但是大部分人都是靠经验,因为一个装配体上大型的设备有几万个螺丝,假如每个螺丝都是靠算出来,那就累死人了

网友(点评):
几万个螺丝也就几种规格吧,也不至于每个都要计算吧。

网友:
是的,一个结构件上可能有很多个螺栓,可也是可以分成好几个种类的。可以从使用功能来分,也可以从应力水平来分。每个种类都需要分别计算。这样下来就没有多少计算量了呀。再说螺栓的常用规格国标都规定好了的,LZ尝试计算几种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计算量的。

网友:
我不会设计,但我这里的设备最常用的是内六角螺栓,少部分是外六角螺栓,极少部分用内六角沉头、十字平头等螺栓。我想应该是考虑受力、安装的空间(是否有干涉)、安装或拆卸是否方便等。前些日子我这里有一台设备,M12*25的,厂家居然用一字平头螺栓。哈哈,你可以试着用一字螺丝刀拧M12的螺栓看看是效果。

网友:
看个人经验

网友(2014-05-13):
我也很好奇,大虾都是怎么选的

网友C:
还查手册?还算?你真以为你在造航天飞机啊,看着大差不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查手册?还算?你真以为你在造航天飞机啊,看着大差不差就行了

喔,也是。就是因为看看差不多的态度才会出现问题

网友D:
应该考虑受力、安装的空间、安装或拆卸是否方便等。。。

你有图样吗?我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考虑受力、安装的空间、安装或拆卸是否方便等。。。

你有图样吗?我可以帮你解决!

谢谢,没有,我只是想征集一下别人的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我只是想征集一下别人的算法,

有图样比较好讨论。

网友:
不用算吧,经验

网友:
原来选螺丝也要考虑这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