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设备问题还是程序里的问题?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4-03-13):
一个主程序,4个调用子程序(零点偏置)。我在子程序里修改X,Y方向的偏置,但实际测量报告中没有任何的反应。还是原来的那个数值,无论我修改再大的数值也没有任何变化。。。求大神解释,这是设备问题还是程序里的问题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视乎是主程序调用子程序一次加工4个,你可以在调用子程序前使用G52局部坐标系就好了

网友B:
程序贴出来!!!!

网友C:
编程有问题,我判断是你用绝对值编程主程序,用增量值编写就OK

网友:
什么系统?

网友:
不懂编程。也不了解你的设备。但如果要排除设备问题,可以拿表打一下实际是否动作。

网友D:
    多定几个坐标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贴出来!!!!

程序我已经还原成之前的,调整各工位补偿参数但尺寸报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个人认为这和程序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机床转台有4个工装面,2个加工站,每个工装面都有一个对应的补偿子程序,是不是和转台信号有关?系统是西门子840D机床是LICON德国。后续的一个验证中得出,1号工装面对应的子程序有一个关于补偿值上下限的公差值,我刻意让这个补偿值超出公差,但机床报警报的是4号工装面补偿值超差,同理,2工装面没有报警,3工装面报的是自己,4工装面报的3工装面。。。。。所以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由于转台信号问题,个别工装面子程序没有被调用到,导致在加工该工位零件时直接走的是主程序中的走刀轨迹,而没有调用子程序中的原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视乎是主程序调用子程序一次加工4个,你可以在调用子程序前使用G52局部坐标系就好了

程序我已经还原成之前的,调整各工位补偿参数但尺寸报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个人认为这和程序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机床转台有4个工装面,2个加工站,每个工装面都有一个对应的补偿子程序,是不是和转台信号有关?系统是西门子840D机床是LICON德国。后续的一个验证中得出,1号工装面对应的子程序有一个关于补偿值上下限的公差值,我刻意让这个补偿值超出公差,但机床报警报的是4号工装面补偿值超差,同理,2工装面没有报警,3工装面报的是自己,4工装面报的3工装面。。。。。所以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由于转台信号问题,个别工装面子程序没有被调用到,导致在加工该工位零件时直接走的是主程序中的走刀轨迹,而没有调用子程序中的原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有问题,我判断是你用绝对值编程主程序,用增量值编写就OK

程序我已经还原成之前的,调整各工位补偿参数但尺寸报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个人认为这和程序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机床转台有4个工装面,2个加工站,每个工装面都有一个对应的补偿子程序,是不是和转台信号有关?系统是西门子840D机床是LICON德国。后续的一个验证中得出,1号工装面对应的子程序有一个关于补偿值上下限的公差值,我刻意让这个补偿值超出公差,但机床报警报的是4号工装面补偿值超差,同理,2工装面没有报警,3工装面报的是自己,4工装面报的3工装面。。。。。所以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由于转台信号问题,个别工装面子程序没有被调用到,导致在加工该工位零件时直接走的是主程序中的走刀轨迹,而没有调用子程序中的原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定几个坐标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程序我已经还原成之前的,调整各工位补偿参数但尺寸报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个人认为这和程序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机床转台有4个工装面,2个加工站,每个工装面都有一个对应的补偿子程序,是不是和转台信号有关?系统是西门子840D机床是LICON德国。后续的一个验证中得出,1号工装面对应的子程序有一个关于补偿值上下限的公差值,我刻意让这个补偿值超出公差,但机床报警报的是4号工装面补偿值超差,同理,2工装面没有报警,3工装面报的是自己,4工装面报的3工装面。。。。。所以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由于转台信号问题,个别工装面子程序没有被调用到,导致在加工该工位零件时直接走的是主程序中的走刀轨迹,而没有调用子程序中的原点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我已经还原成之前的,调整各工位补偿参数但尺寸报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个人认为这和程序已经没有直接 ...

840D有G5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