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启动与机械启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3-13):
液压启动与机械启动的区别是什么呢?是斗轮机的,哪位能告诉我

网友:
是液力启动吧?用耦合器,软启动?

网友:
液压,你可以看成‘近似的恒载启动’即启动力矩为系统压力的某个参数,基本恒定,

电机驱动的机械启动,看你电机什么特征了,直流并励的,启动力矩可以到电机额定力矩的2.5-3 倍,加以整定的,可以为控制值

交流变频或软启动,可以设定,当然,有一个范围了,

但你必须注意一个问题,液压恒载启动,可以时间很长慢慢启动,而电机不行,电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启动,否则电机会过热而烧毁,

网友:
应该机械启动后,液压方可启动

网友:
液压启动可以控制启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