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螺纹孔丝攻攻过后,80%以上螺纹通规不通、或是太紧,请教社友

楼主(2014-03-13):
1/8螺纹孔丝攻攻过后,80%以上螺纹通规不通、或是太紧.

使用过对策方式有:
1.更换丝攻品牌OSG、YAMAWA等,未解决.
2.持续更改程序转速、参数,未解决.
3.在程序里加一个程序段,攻牙攻两遍,未解决.
4.使用好的切削液,增强润滑效果.未解决.

我个人纠结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另外20%可以,且也不是新丝攻和进口丝攻,也不像是材质问题,材质问题的话,攻两遍应该可以.

请各位献策

网友:
说明什么螺纹先,

网友(点评):
g1/8嘛,话说我最近弄个G1/2的 通规过,止规也过了,底孔打的18.5,国产丝锥,求解惑。

网友(点评):
随便说说,攻牙用菜油。牙紧的可以扩大点底孔。止规通规一起进,那就缩小点底孔。 另外提高速线速度或降低线速度可以一定程度扩大或减小中经。 最好买来的丝锥先手攻试试,

网友:
通规不进或紧是因为螺纹中经偏小,在设备上可以提高线速度,在底孔可以适量加大底孔内径,丝锥上挑选偶数刃的丝锥都可以加大螺纹中径

网友:
背削材是什么材料?到底是要G1/8螺纹还是其他螺纹?丝锥的具体牌号?
2楼的ADOB和楼主是一个人吗?G1/8管用螺纹你打底孔18.5是肯定不对的,搞清楚你到底要什么螺纹!

网友:
同意楼上,很多加工的条件没说清楚,没法分析啊?

网友(2014-04-28):
同意4楼说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