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冲裁落料返回

楼主(2014-03-13):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冲裁后落料随着凸模的升起而跳出凹模的情况?
一般来说,按我的一点点经验,只有落料很轻(最少低于1g)的情况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大家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原则,或者经验么。
我在理论探讨区发了一个这方面的实例,但似乎没有人回应,模具区有这方面的高手么?

网友A:
看到过,冲切料带定位孔,很小直径1.5.。下刀孔口处加真空吸废料,上刀插进下刀的直线长度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冲切料带定位孔,很小直径1.5.。下刀孔口处加真空吸废料,上刀插进下刀的直线长度也有关系……

1,关于凹模加真空: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基本不算问题,因为,全部都加有抽真空。但老实说,我试验过 取消真空和加上真空。区别不明显,落料返回的统计显示,有真空的情况下只会有不到10%的改善。
2,凸模插入凹模,也就是我们这里俗称的入刀深度,这个我也试验过,而且是第一个进行的试验,增加垫片将凸模垫出来一些(但保证没有伸出 凸摸退料压板),但是效果是几乎毫无区别,甚至,当试验进行到后来,我将凸模垫出来的长度逐步增加,达到一定的数值之后,落料返回的现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从我目前的经验看,落料返回这个问题一般只发生在 落料很轻的情况下(至少0.5g以下)。大尺寸大重量的落料是不会发生这种困扰的,因为落料向下的自重力远远大于向上的返回力。
但说实话,这个将落料 向上带出凹模的返回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原理是什么,我是真的不懂。这个也是我这个帖子主要想咨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关于凹模加真空: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基本不算问题,因为,全部都加有抽真空。但老实说,我试验过 取消真 ...

下刀口直线度后加一个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刀口直线度后加一个锥度。

能看明白。落屑用的,我这里都有,两种,一种是你说的。还有比较多的是台阶型的。
这两种对落屑返回的作用,至少 台阶型的是不行的。锥度的我没试过,因为这种很少用,不好加工,只有凹模支撑部分的壁很薄,做不出台阶的时候才用。
锥度的对落屑返还好?这方面有切实经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看明白。落屑用的,我这里都有,两种,一种是你说的。还有比较多的是台阶型的。
这两种对落屑返回的作 ...

没有,我想想,好像是上刀口加一个小锥度,这个你都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点评):
凸模 刃口的锥度? 多少度,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我想想,好像是上刀口加一个小锥度,这个你都可以试试看啊。

我帮你问问,大神,我不做模具,但是看过的, 跳穴问题肯定是遇到过的。

网友:
跳料是很常见的,有多方面的原因,
凸模和凹模配合,锥度,工件表面油污,真空吸,吹气,退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