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旋向和旋转方向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4-03-13):
立铣刀加工零件侧壁,切削刃为右旋,请问铣刀逆时针和顺时针转对加工而言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一般是怎么旋怎么转,顺和逆的加工效果不一样,切削量也不一样,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怎么旋怎么转,顺和逆的加工效果不一样,切削量也不一样,你可以试试。

那么右旋的话逆时针转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切削量怎么取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体验下,这样最爽

网友(点评):
刀做成左旋,机床主轴顺时针转,那锁紧螺纹还要做成左旋的。这样费事,也不符合使用习惯

网友:
最大的区别是加工工件表面质量    粗加工用逆铣   精加工用顺铣

网友B:
就是顺铣 逆铣的区别。。。能用顺铣就用顺铣,对刀具好!

网友:
计算机左补正,精加工用逆铣,光洁度会好。

网友:
在加工时开粗必须用顺铣,如果逆铣,表面会很难看,而且肯定坏刀,在精加工时可以逆铣,光洁度好一点,但是一定要注意吃刀量

网友(点评):
说反了吧,大进给要逆铣,顺铣的话会“啃刀”,会造成刀具或工件强制位移,拆断刀具

楼主(2014-12-22):
引用 网友B:
就是顺铣 逆铣的区别。。。能用顺铣就用顺铣,对刀具好!

最近想了一下,觉的不对劲啊,逆铣和顺铣是刀具圆周运动方向和进给方向的两种关系,相同是顺铣,相反是逆铣,这和刀齿螺旋槽的旋向没关系吧。

网友:
粗铣还是尽量逆铣吧,能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