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气缓冲的气缸还需另外加缓冲器吗?

楼主(2014-03-13):
请问一下各位师兄:我用缸径100行程50的带导杆气缸,该气缸带气缓冲,那么我还需要再另外加一个液压缓冲器吗?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用了,不过你还是要看是用在什么场合,气缸的带气缓冲刚度比较小,如果负载太大的话就必须加液压缓冲

楼主:
谢谢了!负载有点大,安全考虑还是加一个液压缓冲,

网友:
看情况,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就不用了,如果比较大时,最好还是来一个,还有如果气缸感觉刚性小的时候,你调了缓冲,这样的话,就减少了缓冲的距离,那样的话你的液压缓冲不就起作用了吗?

网友(2022-06-30):
涨姿势了

网友:
具体看使用情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