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螺纹与PT螺纹

楼主(2014-03-13):
今天要做一个接头,和它对接的是PT1的螺纹,对于PT螺纹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用Rc螺纹弄了上去,谁给我解解惑哈,在某种程度上Rc螺纹和PT螺纹是可以通用的哇,但是还是有区别,求各位大大们给解释下

网友A:
PT相当于国内的R,Rc,Rp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相当于国内的R,Rc,Rp牙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一个老工程师说有区别的……不过一般可以通用,ps不要鄙视我,Rp牙是啥,这个我真不知道

网友B:
螺纹手册上看到过。PT和PF 都废止了。日本和韩国,台湾用的多。系列和国内的有一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手册上看到过。PT和PF 都废止了。日本和韩国,台湾用的多。系列和国内的有一点差别。

哦哦  螺纹手册啊  可惜我现在没有啊 有pdf版吗  虽然不怎么用了,但是突然用起来  蛋蛋疼啊

网友:
网上能下载的。

网友C:
Rc(RC)  55°密封圆锥内螺纹  锥度1:16     ISO 7-1:1994  GB/T 7306.2-2000
PT 55°圆锥管螺纹 锥度1:16  标准参看韩国KS B 0222  俺在做日本机组中见过  日韩一般都是用的这种.

话说,我特别想知道给你一个螺纹,你如何确定它是55°还是66°,直的还是锥的,代号多少。~大虾门,支个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RC)  55°密封圆锥内螺纹  锥度1:16     ISO 7-1:1994  GB/T 7306.2-2000
PT 55°圆锥管螺纹 锥度1:16 ...

对的 是 日本的标准,不过我当时没有手册…………看螺纹我一般会看下是什么密封,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不过很多东西不是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是 日本的标准,不过我当时没有手册…………看螺纹我一般会看下是什么密封,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不过 ...

密封一般都是管螺纹, 英制分一般密封螺纹和非密封螺纹,密封螺纹在密封的时候都是需要打螺纹密封胶的, 美制就不同了,除了两种还有干密封,不用打胶,直接弄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Rc(RC)  55°密封圆锥内螺纹  锥度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