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4-03-13):
      用什么设备,什么工艺呢

网友:
尺寸,耳屎勺还是金箍棒

网友:
花键轴吧。

网友:
回转类零件,车工。感觉你那儿更像直纹滚花

网友:
直纹滚花

网友:
楼主真是惜墨如金啊!

网友:
太普通的东西了,车,滚花,没啥难度的东西

网友:
这个比较像电机上面的轴,

网友:
最大直径、长度,没有超过普车的范围如果没有的话完全可以车出来,在一个是产品的精度要求要求高的话普车是不行的,数控车。

网友:
根据轴的直径大小、还有精度要求来选择设备,普车还是数控车精度要求。精度高5S以上建议(普车操作技术不高的话,好的话2S能保证)选数控车。

网友:
工艺的看你有什么作用,用什么材料

网友:
车床就行了,很简单个东西

网友:
是渐开线花键轴吧

网友:
解决没有,没有用数控加顶针。在拉出去插丝,在上外磨,这种轴一般外圆要求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