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轴承,具体型号是什么呀

楼主(2014-03-13):
RT
哪位见过呀,是挤塑机上的。

网友: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貌似没有你说的规格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推力轴承不是成角度放置的吗  这种轴承怎么对中

网友:
查下SKF,一组的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楼主:
图片是坏了的轴承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