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中分板单元和壳单元吗?都是用shell单元表示吗?

楼主(2014-03-13):
如题,小弟最近看相关书籍,说是,板单元不承受面外弯矩,请问怎么理解;那面内弯矩应该能承受吧?壳单元应该能承受面外弯矩吧,这又与“板单元和壳单元都用shell单元表示”矛盾。弄糊涂了,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ansys里面的shell单元很多,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具体的单元定义还是看HELP吧~
1.能不能承受面外弯矩,主要看节点有没有转动的自由度,面内的转动,单元有三个自由度就可以
2.板壳的区别在板壳力学里面有很详细的定义,主要的区别就是在厚度这里,都用shell不矛盾的

楼主:
貌似听明白了,谢谢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