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V型密封圈各位有见过的吗,怎么网上找不到

楼主(2014-03-13):
大家看看这个密封圈,能告诉在哪里可以找到吗

网友:
好像是Y型油封

楼主:
不是Y型油封,旋转方向不一样啊

网友A:
中间类似关节轴承,轴上有润滑油孔,两边是弹性挡圈限制外边位置, 我觉得它里面的组件是为了限制关节轴承的位置。
你说的这个如果是密封圈,是防止外边的流体进到关节轴承和轴的配合面?

网友:
没用过,看着像非标的!是尘封(防尘圈)吧!

网友B:
这个吗!我正在研制!是高科技产品都在原材料上了! 你用在哪个方面呀,我看看国产料是否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吗!我正在研制!是高科技产品都在原材料上了! 你用在哪个方面呀,我看看国产料是否可用

我们是做铸造设备的,用于密封轴承,国产料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类似关节轴承,轴上有润滑油孔,两边是弹性挡圈限制外边位置, 我觉得它里面的组件是为了限制关节轴承的 ...

网友(2014-05-27):
传不上附件,CFW的密封圈可能会有,

网友:
应该是Y型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