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处理方法:动动模切压痕切线机在使用中,底板松动

楼主(2014-03-13):
现有一台手动动模切压痕切线机在使用中,底板松动,不能正常使用,经检查发现6个M6*20的沉头螺丝松动,螺孔内螺纹磨损,请详细介绍你对这故障的处理方法。急急

网友A:
1螺纹纹胶
2螺纹孔是通的吗?能不能打通?换长螺丝下面加个螺母
3重新加工个M8的螺纹连接
4实在不行的话出绝招了,,电焊焊死,
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

网友:
打螺丝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螺纹纹胶
2螺纹孔是通的吗?能不能打通?换长螺丝下面加个螺母
3重新加工个M8的螺纹连接

即便不能打通,也可以在后面开个沉头孔,卧进去一个螺母

另外,可能工况震动很大?  加弹垫?换腰杆螺丝? 无聊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