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转台该怎么拖动才好?

楼主(2014-03-13):
要设计一个转台,自用,转台上放大概水轮机叶片之类的东西,直径大约两米,重约5t。经过简化建模后,软件给出其转动惯量约为:
J = 2400 kg * m^2

由于转速要求的不高,10-50rpm,但要求变频调速,且底座要尽可能矮。所以我打算用Φ400的外齿式回转支承平放,其内圈固定在底座上,用卧式变频电机+直角减速器+小齿轮拖动外圈(叶片联在外圈上)。手册上查的这种轴承的摩擦系数大概为0.005,……暂且信它吧,结果算得在稳态运行时,所耗功率只有两百多瓦。经过反复思考,确定这个数是没错的。由于回转支承也是滚动轴承,所以其摩擦系数是很小的,功率小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呢,对于其摩擦系数,这个东西,却不敢确定,来日再跟厂家咨询下吧。暂时不妨按有油的滑动摩擦算一个看看?摩擦系数取0.1,算出的摩擦功,接近5kW……这个结果先放一边。

再来算启动,取电机额定扭矩,乘以速比,再去掉回转支承的阻力矩,再除以转动惯量,算来算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即使用7.5kW的电机,也要用十来秒,才能将转台启动起来。5.5kW要15秒,4kW要20秒,3kW30秒,1.5kW的要1分多钟。

也就是说,这个转台,稳态运行需要的功率小,启动过程需要的功率大,两者相差几十倍。如果直接选7.5kW的电机,那么稳态运行时,就造成人们常说的大马拉小车现象,这个是否会造成电能的浪费,或者其它不良影响呢?如果选用小电机,那么可想而知,启动过程会很漫长,使用者不愿接受。

还有对停止的考虑,也希望能尽快停下来。基于简单结构的考虑,不希望增加机械结构,只想通过电机的刹车,再加上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来制动。

液压的不考虑,因为还要弄一个泵站,维护也麻烦。也粗略考虑过气马达,不过没有深入。

网友:
前辈考虑摩擦轮无极调速么
要不就是用飞轮储能了

网友(点评):
摩擦无级调速很好,我也想用这个,但使用者想远程调节,转台放在一个密闭房间内,在外面调节……各种要求……

网友(点评):
电机的可调性确实无与伦比,可靠性也高很多。因为电机启动时,不可能额定功率输出的,不知道时间上是不是还要再多一些。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算得用5.5KW电机按50rpm转速算,启动时间是9点几秒?我哪里算错了吗

网友:
久仰大名,拜读数篇,今有幸坐了沙发,看大侠如何施展。小弟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是完全采用变频器程序控制,软启动,快刹车。看起来选7.5或5.5KW的电机比较稳妥,因为可以保证刹车时齿轮受力的强度

楼主:
楼上朋友提醒了我,试想,如果用电机+MB型摩擦无级变速器+螺旋锥齿轮减速机+小齿轮带动齿圈,其成本,与变频器+变频电机+螺旋锥齿轮减速机+小齿轮带动齿圈相比,其价钱能相差多少?

如果前者的价钱能比后者少三分之一,也许使用者会接受在无级变速器上调速。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家伙,用无级变速可能构想,得多么大的一个塔轮啊。加工成本小不了。

网友(点评):
这无级变速器不大,比电机小点。关键是俩者的成本。

网友:
逍兄,不用选那么大的摩擦系数。5吨不算太重,即便是滑动轴承,如果选好厂家的产品,5吨的载荷下,摩擦系数也不过在0.04左右。像卡尔西这种BT,7000磅载荷时,摩擦系数才0.005。完全不必担心。

...为啥不能上传图片了。需要充值?
逍兄看这个
http://www.kalsi.com/thrust_bearing

网友(点评):
分用完了。感谢!

网友:
50RPM对三面滚柱的回转支撑来讲,转速已经是高转速了。毕竟这么大的滚针回转支撑的极限转速也就100RPM左右。常用的转速都在20几转。脂润滑对磨擦阻力影响挺大的。真不差钱就上洛轴的YRT轴承+丹纳赫的DD马达,这样就不用纠结什么减速比,什么传动效率了,也用不到有外齿的回转支撑了,启动停止都省心,免维护。若要用齿轮减速,变频电机是必须的。不然不光启动麻烦,刹车更麻烦。有时能启动,不见得能刹得住车。刹车能有个减速过程是最理想的了。没的话第一级用皮带传动可能更合适些。另外变频器接的电阻应该是防止电机急停,电机变发电机烧变频器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单排四点接触球轴承,允许转速会不会高点?我记得有个数值,是可以到65rpm。

网友(点评):
受力来说滚柱的肯定会好些,转速应该也可以达到楼主50RPM的要求了,当然如果四列滚珠的回转支撑,许用转速是高了,但承载的话滚珠的要比滚柱的用大几号才行。具体你可以参考洛轴的回转支撑选型手册。

网友(点评):
大侠,回转支承没有那么贵啊,Φ400的加运费才两千左右。

网友:
用环形导轨加磁阻电机,底座很矮,和直线电机一样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环型导轨是自己制作还是用环形线轨?这2样东西价格如何?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去百度下。。。

网友(点评):
哎呀,一种新元件,一个新天地啊……

网友(点评):
舍弗勒有个INA公司,他们生产直驱转台,前段时间还来推销过,这个东西很符合你的要求,就是费银子

网友A:
逍遥大侠能否详细列一下转盘启动时间的计算公式?小弟在这方面有点模糊,诚心求教

网友(点评):
不敢当。后面有回复。

网友(点评):
感激不尽,大侠好人啊,鼓掌

网友:
我们做了一个回转工作台,用回转支承来承受重力,电机减速机加分割器来驱动。分割器原本是可以用变频电机驱动就好了,但为了更安全的控制,改成了伺服电机。直径2米的,但没你的那么重,只有700公斤。我算出来的数据和大侠的一样,很小,感觉不太可能。而且他们也不信我,所以选的功率,扭矩,都特别大。结果就是装好之后,(电机和减速机还没回来,这2个没装)用手加管钳,就能轻松扳动了。(如果圆盘和轴承不连接,就是不拉螺钉,很难扳动)
我当时轴承摩擦系数按0.003算的

还可以用气缸驱动吧,貌似精度高点

网友(点评):
谢谢!连续转动,用气缸驱动,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呃,我只能简单的说下,是别人给我们的方案,不方便说。一个气缸推,一个限位,而且是定位精度高

网友(点评):
哦,是要分度。我们这个不用分度。只需要转速。

网友(点评):
大侠帮我下,刚发了帖子,圆盘间隙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连续转动。。。气动马达加减速吧。。。

网友(点评):
我做过一台定位旋转台,直径1.8m,重量200kg,要求7s内传动90度,传动时间2s,选用了1.8kw的伺服电机,速比1:60.效果扭矩是足够大的。

网友:
在上班,简单的看了一下。我们一般是采用变频器控制的。减速启动,减速后机械定位

网友(点评):
原来小鸟版主也是车辆厂的啊,同行,看到后面发的轮对很亲切啊,您那个转台是转向架装配好以后分流用的,这个我也用过。

网友(点评):
呵呵,确实是做转向架分流用的,不过我不是车辆厂的,我专门给你们做设备的。你们是甲方我是乙方嘿嘿

网友:
这个是转180度的,直接用链条代替齿圈。外边有轮子支撑。轮子是锥型的。也做过更大的,齿圈是用线切割分段制作后组装的

网友(点评):
楼主的负载有5吨,转速50转/分,用链条代齿圈不合适。

网友(点评):
嗯,老师说的对!因为上班事较多,并没有仔细看楼主的文档。我这个转盘的速度是6转/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那转台的启动和制动,不知道大概是多少秒?

网友(点评):
点评错地方了。应该是楼下。

网友(点评):
变频器启动时间3秒,电机1400转/秒,停止时,前面500mm加个减速接近开关,开关触发后电机减速至600转/秒。最后停止时间为2秒

网友:
      我们生产类似的产品,回转台上的重物达到的最大要求是80T,要求达到的转速是12r/min,采用的也是楼主所说的驱动方式,直流电机带动斜齿齿轮箱减速,小齿轮配合带外齿圈的回转支承,不过这回转支承的直径就大的多了,2米以上了,采用的控制是西门子变频器控制。对于启动与制动,可能没楼主的要求那么高,几秒。

网友(点评):
我们的调速要求不高,虽然 达到的速度很大,开始时候,是操作人员通过电位计旋钮加速,快结束时,也是通过电位计旋钮减速,这个跟我们设备生产的产品工艺有关,所以,这方面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网友(点评):
当然了,这类型的传动方式,我们同样的采用的是回转支承,但是这摩擦系数,不敢苟同楼主的0.006,我们可是相当的大的,这摩擦系数,也是通过近百台设备总结下来的数据。

网友(点评):
是的,0.006确实不可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逍遥大侠能否详细列一下转盘启动时间的计算公式?小弟在这方面有点模糊,诚心求教

大侠,附件是自己算来用的,没有加注解,抱歉……

建议大侠还是找本这方面的书,慢慢研究……

网友(点评):
里面刚开始算的时候,算错了好几次。转速rpm忘记换成弧度转速了。现在这个里面不知道还有错没有。

网友(点评):
再次感谢楼主,请问楼主能不能推荐几本计算方面的书?小弟实在道行太浅,不知道理论力学里的知识面有没覆盖到这

网友(点评):
随便找本《工程力学》研究就行。

网友:
我们刚做了一台类似楼主所说的东东。我选用的电机是5.5KW,普通变频电机。启动时间没有楼主计算的那么长。效果很好1

网友(点评):
太感谢了。有了参照,心里面就有底了!

网友:
这种转速的转台,建议你找一种叫无框力矩电机的东西。
直径可以做得很大,不用减速比,直接驱动。
国内保定有一家生产这个的,你可以查查看看。
10~50rpm用这个正合适。

网友(点评):
+1.谢谢!大侠又换头像了 :)

网友:
双电机启动,单电机维持怎么样?

有个野路子,启动要得大,主要还是初速度起不来,有没有想过用气缸先顶一下,然后小电机维持,刹车用电磁刹车器

网友(点评):
先准备靠电机自带的刹车,到时候实在刹不住,就考虑下兄弟推荐的电磁刹车。

网友(点评):
电机自带刹车? 电机一刹0.1~0.3秒转速就变零了。这么大的冲击减速机包括电机壳体能否承受。如果先变频减速到比较小的值再用电机刹车靠谱点。 空间允许的话找找电磁液力制动器常开的。

网友(点评):
以前碰到过提升重物从上匀速向下电机刹车直接把电机铝壳机座干裂了。

网友:
没什么可笑的,机械谁都能明白一点,所以都觉得自己懂。刹车是很经典的机构,德国wmtt有专门的电磁刹车器,给车床上用的。底座会不会压坏,看下面垫的是什么。如果是个人,应该是会坏的。
听说可能要加手刹,开会的一大帮人都乐坏了,这都什么人啊~~~一帮不懂机械的人,带着十足的怀疑精神,对着设计评头论足,各抒己见。怀疑5t重的东西,会不会把底座压坏……令人无语……
刚才我糊涂了,其实刹车也可以用气动,肘夹结构,可调整刹车力矩。
不错。实在不行就加刹车。选电机就选那种带刹车的,常闭式的。
+1!我也想这么干!气缸的力是很大的。(估计老板基于成本考虑,宁愿等的时间长一点,也不会多加一个启动用的闲置电机。)谢谢兄弟,我百度下电磁刹车器。

网友:
可以用转台轴承。
另外建议楼主计算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楼主在首楼拟用的就是,转动惯量也已经计算在那里了。

网友:
两个电机   一个大的 负责启动  一个小的  负责稳态

网友(点评):
长期运行这个方案好,省电。

网友:
看过通篇静压导轨+静压定心轴承+油马达调速最佳,你在开篇就否定了不采用液压,这一方案我就自己留着。

网友(点评):
大哥,您的方案,全套下来没有十万打不住吧?

网友(点评):
设计是能花钱也可省钱地,这一方案还需与整体一并考虑,如能一个零件有三个公用整体价格下来了加工简单了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网友(点评):
大侠言之有理。

网友:
你那不就是一实验转台吗。静压还有一个应用领域-校平衡测偏载之火箭固体燃料填充。

网友(点评):
以前在jxcad看过一个静压支承的讨论帖,非常精彩。一个简单的转台,精度不高,就要求连续运转就行,用喷枪往上面喷涂层。精度没什么要求。也不定位。

网友(点评):
喔,晓得了。

网友(点评):
如果精度不高,静压就不用控制油膜厚度了,但是静压导轨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的话直接中间定心,外圈装用鼓形轮子支撑不是更省事?用回转支撑差不多上万块没了。要知道回转支撑都是um级精度啊

网友:
楼主的计算公式能高速吗

网友:
不知道可以接受的成本是多少,是否可以考虑自制直流电机,大直径低高度,装在转盘下面,形成一个系列性的产品,其启动调速制动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朋友提醒了我,试想,如果用电机+MB型摩擦无级变速器+螺旋锥齿轮减速机+小齿轮带动齿圈,其成本,与变频 ...

问下大侠,是不是在重载、精密等重要传动的时候必须用螺旋锥齿轮传动,而只要在轻载、低速等不重要的场合才能用普通直齿锥齿轮传动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研究啊。我只是偶尔看到有卖螺旋锥齿轮减速机的,直齿也行吧。自用的,不是做产品,没有深究啊。抱歉啦。

网友(点评):
对的,因为斜齿轮啮合线长,承载能力比直齿轮大,而且斜齿轮啮合时冲击小,噪声自然小

网友(点评):
多谢两位大侠点评,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有帖子讨论过这个,又上百度搜了下螺旋锥齿轮,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郁闷啊,我就是搞车桥的,这个还没搞懂

网友:
虽说负载5吨,转速50转/分,不过毕竟只有2米直径,又不要高精度,总觉得诸位的设计豪华了点。

网友(点评):
彭老师,俺的方案很实在啊,价格便宜量又足 :)

网友(点评):
是啊,只要装几个轮子就搞定的,要用什么回转支撑,白花钱

网友:
还是要电磁刹车加机械定位,比较稳妥些

网友:
请彭老师指点一个简要、成本较低但达到使用要求的方案,好让我们这些学习。谢谢彭老师了

网友(点评):
你要 @害怕伏枥 这样才行。

网友:
串励电机行吗? 非常软的特性   启动力矩大   速度起来后力矩就减小了     汽车的马达一般就是串励电机

网友:
气缸推动是用类似于液压扳手的结构吗?   一个大气缸推动 ,小气缸负责在大气缸回程的时候锁住吗?
或者可以用两个类似于液压扳手的结构    一个回程的时候一个前进    这样就不需要锁定了
逍遥大侠的转台是要单向还是双向旋转啊?

以上纯属菜鸟瞎说~

网友B:
我的八吨转台,4kw电机转起来还不错!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不是变频电机。如果是的话,启动时间不知道长不。

网友(点评):
转台加负载的惯量要和电机的惯量匹配,大概是电机惯量的10倍以下,当然要经过减速。否则启动、稳速、刹车都有问题。电机不能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八吨转台,4kw电机转起来还不错!

是变频电机,大约3秒左右速度就平稳了!

网友(点评):
方便告知转速是多少吗?谢谢了!

网友:
俺的方案和处士略有不同,

用球止推轴承如 51220 或51320 当主支撑,止推轴承上方台阶轴径加个深沟球轴承或滚柱轴承当扶持,

圆盘近外圆部分如直径1米6或合适的范围加8~12等分的扶持圆盘的6210或6310的深沟球轴承来减低圆盘的倾覆,

再用直流减速电动机或直流电动机,在输出轴上加个直径100~150的市贩铁芯聚氨酯胶轮当驱动轮,作用在圆盘底下约1米8~1米9左右当滚道,

这样的费用肯定比变频调速+外齿式回转支承还低很多,而且从地面到盘面的尺寸可以控制在250mm以内(粗估未细算),加减速时间估计可以在10秒内完成。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方案!聚氨酯胶轮摩擦系数岗岗的!

网友(点评):
哈哈,只知道聚氨酯做联轴器弹性元件和各种泡沫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提出的好方案!
但是,所有方案都仅仅只能作为参考,最终怎么做,还是我说了算。

网友(点评):
这个说辞俺中听 ^_^

网友(点评):
成本说了算,满足要求下,选用成本合理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变频电机,大约3秒左右速度就平稳了!

比你的慢点,30RPM

网友(点评):
理论上,负载转起来了,电机只需提供克服摩擦的能耗,与负载的转速大小没关系。这个项目转速又很低。要算电机启动到稳定的准确时间,需建全过程数字仿真模型,网上多,貌似这个项目不需要,一般仿真转台做响应分析。

网友(点评):
相同启动时间,要求启动功率与旋转件惯量平方成正比。

网友:
進來學習一下~~

网友:
要设计一个转台,自用,转台上放大概水轮机叶片之类的东西,直径大约两米,重约5t。经过简化建模后,软件给出其转动惯量约为:
J = 2400 kg * m^2

由于转速要求的不高,10-50rpm,但要求变频调速,且底座要尽可能矮。所以我打算用Φ400的外齿式回转支承平放,其内圈固定在底座上,用卧式变频电机+直角减速器+小齿轮拖动外圈(叶片联在外圈上)。手册上查的这种轴承的摩擦系数大概为0.005,……暂且信它吧,结果算得在稳态运行时,所耗功率只有两百多瓦。经过反复思考,确定这个数是没错的。由于回转支承也是滚动轴承,所以其摩擦系数是很小的,功率小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呢,对于其摩擦系数,这个东西,却不敢确定,来日再跟厂家咨询下吧。暂时不妨按有油的滑动摩擦算一个看看?摩擦系数取0.1,算出的摩擦功,接近5kW……这个结果先放一边。

再来算启动,取电机额定扭矩,乘以速比,再去掉回转支承的阻力矩,再除以转动惯量,算来算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即使用7.5kW的电机,也要用十来秒,才能将转台启动起来。5.5kW要15秒,4kW要20秒,3kW30秒,1.5kW的要1分多钟。

也就是说,这个转台,稳态运行需要的功率小,启动过程需要的功率大,两者相差几十倍。如果直接选7.5kW的电机,那么稳态运行时,就造成人们常说的大马拉小车现象,这个是否会造成电能的浪费,或者其它不良影响呢?如果选用小电机,那么可想而知,启动过程会很漫长,使用者不愿接受。

还有对停止的考虑,也希望能尽快停下来。基于简单结构的考虑,不希望增加机械结构,只想通过电机的刹车,再加上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来制动。

液压的不考虑,因为还要弄一个泵站,维护也麻烦。也粗略考虑过气马达,不过没有深入。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