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齿轮的柔轮为什么做成杯形的,还有柔轮能不能做短一些呢

楼主(2014-03-13):
谐波齿轮的柔轮为什么做成形的,还有柔轮能不能做短一些

楼主:
自己先顶一些,最近想用谐波齿轮,感觉柔轮轴向尺寸有点大

网友(点评):
感觉? 搞机械不凭数据?

网友:
你懂不懂柔轮里面需要加润滑脂。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啊

网友:
看你怎么使用,是把柔轮做输出 还是刚轮

网友:
有短的, 例如这种结构:

这是我们十年前做的(右边的薄壁件):

这是它的检测报告:

网友(点评):
第一次看到实物照片

网友:
受材料限制,短了变形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