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自动反锪刀,说一下优缺点。

楼主(2014-03-14):
现在市场上有种自动反锪刀,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介绍。这种刀具有什么优缺点,我公司有种产品HT200的材料,用这种反锪刀在摇臂钻上反锪孔面,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4-3-14 09:17):
产品的孔径11,锪面直径为20,锪平即可

网友:
切削面大,摇臂钻的刚性不好,恐怕不行。

网友A:
用这种的反刮刀好了   焊接的

网友B:
ERIX的反刮刀。可以刮平面、倒角,特别是有些深孔、小孔的出口平面。缺点就是旋翼开闭的时候可能不够灵活导致零件和刀具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的反刮刀好了   焊接的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IX的反刮刀。可以刮平面、倒角,特别是有些深孔、小孔的出口平面。缺点就是旋翼开闭的时候可能不够灵活导 ...

请教一下,在摇臂钻上用这种刀具的话,旋翼能完全打开吗?我在网上搜的资料显示大部分是数控机床上用的,我担心摇臂钻速度低离心力不够展不开。

网友:
摇臂钻效果不好 转速起不来 主轴不稳定 对这种合金倒角刀损伤很大的。

网友:
摇臂钻主轴太会甩,最好用立钻。
用单刃的对机床要求低点,多刃的要求力大。

网友C:
我们兄弟公司用的是帕莱克的反刮刀,效果不错。
不推荐摇臂钻的原因不是离心力不够,这种反刮刀有各种出刀方式,有只要可以反转就能出刀,有加转速出刀,方式多种多样。
是因为在摇臂钻上用合金刀具,很容易对刀刃造成损坏,影响寿命。

网友(点评):
帕莱克的反刮刀价格不菲吧

网友(点评):
嗯,的确挺贵的!不过用的都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兄弟公司用的是帕莱克的反刮刀,效果不错。
不推荐摇臂钻的原因不是离心力不够,这种反刮刀有各种出刀 ...

各位大侠,对于在摇臂钻上用的反锪刀还有什么好的刀具形式吗,最好是自动反锪的,效率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对于在摇臂钻上用的反锪刀还有什么好的刀具形式吗,最好是自动反锪的,效率高点。

上帕莱克公司的网站下载样本,自己稍微研究一下。别说跟你说要说多久才能理解。

网友:
这个刀子大小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