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这种组合能够实现吗?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4-03-14):
如题,若不能实现问题在哪里?若能实现,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哪个是主动轮

网友:
齿数调整哈应该可以用,轴芯距注意哈。但此结构有冲击,慎用!现在动力源那么多,可以考虑哈其他方式。当然其他方式可靠性和速度都不如此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主动轮

最大的那个主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