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是哪的问题,回转的时候,边缘总是多走30mm

楼主(2014-03-14):
简单说下,白色剖面线的地方是回转圆盘,直径2米,质量700kg
下面紫红色的线是分割器的轮廓线
黄色剖面线是分割器和圆盘连接的法兰轴,法兰和分度盘螺纹连接(没有销)。法兰轴和圆盘靠键带动。
因为2米圆盘我们自己加工的,间隙大,为了消除间隙,做了上面的那个蓝色法兰盘,红色线是2个销,边缘是螺纹连接和圆盘。

现在说下,分割器转12度,由于圆盘惯性力大,总会往前冲一段距离。大概20-30mm,也就是说轴那部分存在1mm的间隙。
蓝色法兰盘和圆盘的地方没有销,我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昨天没做法兰盘的时候,能看到里面的轴和圆盘一起在动。

所以我想在法兰轴和分割器连接的地方,打2个销孔,这样行吗

他们都说是分割器内部的间隙,但凸轮分割器能自锁无间隙,原理上应该不存在吧?

求大侠帮忙

圆盘有回转支承受重力,分割器不受重力

网友A:
你的分割器不会自锁的过程由于惯性有1度多的角度误差吧?
按直径2米,前冲一段距离。大概20-30mm,这样算基本上算下来1.1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割器不会自锁的过程由于惯性有1度多的角度误差吧?
按直径2米,前冲一段距离。大概20-30mm,这样算基 ...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手给圆盘边缘施力,圆盘都能转20-30mm
但他们硬说是分割器问题

刚才老板叫他们把分割器拆了,再测,结果分割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