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电机减速器齿轮啮合的间隙

楼主(2014-03-14):
现在在做一个设备,使用的是步进电机,但是一个问题。电机停下来的时候,与电机轴相连的部分会轻微晃动。初步考虑是因为减速器齿轮存在间隙而引起的。由于设备要求比较高,不允许电机轴有转动,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间隙问题?

网友:
建议换行星减速机

网友:
加制动装置

网友:
用谐波减速器,不过成本高,要不用双齿轮消回差!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
如果严格做到在一定扭矩下没有间隙,全世界估计都做不到。
如果要做到手拧感觉不到间隙,这个就量化太虚了,咱虽然是打铁的,也要严谨点弄个数据说话。

网友:
调整合适的中心距,不过你要求有多高呢

网友:
换什么减速机都不好解决,还是加机械限位的好

网友:
斜齿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