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轴孔配合

楼主(2014-03-14):
同步带轮孔一般比电机轴大多少?电机轴是φ22的。

网友:
大2-3丝

网友:
配合H7吧,插下手册。22的话应该差不多0-0.021mm。记不大清楚了

网友:
电机输出轴公差一般是h6   根据使用要求选配合

网友:
这个是不同的功率型号有不同的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