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要求表面粗糙度0.4怎么加工

楼主(2014-03-14):
请教各位大师了
用cnc加工304不锈钢达到表面粗糙度0.4怎么样设定转速等参数?

补充内容 (2014-3-14 15:32):
是小件长宽是20X10

网友:
是什么件啊?  得上磨床吧,最主要的是切削液能跟得上

网友(2020-11-03):
普通硬度,一般磨料,达不到0.4

网友:
高速!立方氮化硼!

网友(点评):
DB-DB-11A.04.23-A

网友(2022-02-19):
是什么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