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请问这条轴径该是多少才合适?

楼主(2014-03-14):
这是一根气缸带动的装置,使物体转一个角度循环动作,想求气缸推的那根轴多大才合适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请看这个

网友A:
直径20的镀铬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20的镀铬棒

请问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
气缸选好了,接头,销轴都可以直接选

网友:
经验 你要算去看机械手册咯

网友B:
看使用频率及安装方式,稳定性等,偶尔用下,3都行.

网友C:
汽缸杆上给你留的孔是人家算好的。。。。按那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使用频率及安装方式,稳定性等,偶尔用下,3都行.

这个大概分钟来回十下左右,现在打算做一套回来试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缸杆上给你留的孔是人家算好的。。。。按那个来

高见

网友:
按气缸附件的标准来设计零件。采用冷拔料,或者车一根A3,45料都成

网友(点评):
鱼眼接头的孔径不是标准的吗,就按这个孔径来设计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