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处理到硬度很高了如何加工?

楼主(2014-03-14):
        我这现有一零件,已经热处理到60几度,所有尺寸都加工到位了,发现有个孔深度不够,需要再加深50MM.孔径是5MM的。
        我们现在是用钨钢钻头在钻,钻2MM钻头就碎掉了。 不考虑回火。
       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刀具能够切屑的了?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

补充内容 (2014-3-25 08:01):
已处理,还是用枪钻打的,速度非常慢,总算还是做下来了。3件200MM深的孔。

网友A:
机加工不用考虑了,电火花不知深度是否能打到,也危险

网友:
线割掉,再补个镶件

网友:
很难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加工不用考虑了,电火花不知深度是否能打到,也危险

电火花搞不定,拿出去问过。

网友:
5mm的孔要求高吗?不高的话用高速电火花穿孔机,穿3mm的铜管打,功率开足,这样可以扩大到3.5左右,再找个5的紫铜棒把尾部车小点,在电火花打下去。

网友B:
像给玻璃钻孔那样磨吧

网友:
60多………………我的天哪,你们是做啥的

网友:
能热处理就处理下加工,不能就报废吧,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给玻璃钻孔那样磨吧

能说的详细点嘛?

网友:
台钻卡上细铜管+金刚砂+煤油(柴油也凑合),压下去一秒抬起来一点再压下去、、、、、

在没有金刚砂电镀成型工具以前,玻璃上的孔都是这么磨出来的

网友:
用进口合金钻头二三十mm还行,再深有难度,易碎

网友:
放电为什么加工不了,我觉得没问题啊,除非你的公差很小

网友:
找可以加工HRC60  的钨钢铣刀,慢点铣下去应该可以!

网友:
估计也只能试试用电火花吧,刀具打50深的孔估计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