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等离子切割底座上的熔削如何处理

楼主(2014-03-14):
求助,等离子切割底座上的熔削如何处理!架子上面太多了,处理比较麻烦,大家如何处理的?谢谢

网友:
铲掉,不然能怎么办,用久了,实在不行就换了,座子是板子立起来的那种吧?板子可以拆换的

网友:
换新的啊  这个出去太麻烦了

网友A:
我们这个清理太麻烦了,基本上上面的横板是半年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个清理太麻烦了,基本上上面的横板是半年换一次

谢谢,想想也只有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想想也只有这样

是的,换一次然后把下面的废料都清理一下

网友:
我以前干这个的时候割长板,只有一小节在机器上,把支撑板都拿掉了,换上一根纵向的钢管做支撑,用久了就需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