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自学机械制图,在投影变换这节遇到了困难

楼主(2014-03-14):
在轴测图上我先取水平线CD(见轴测图),然后取V1面垂直于水平线CD,即在投影图上使O1X1垂直于cd,这时,V1面就垂直于三角形ABC,最后在投影图上的V1面到O1X1的距离及H面到O1X1的距离。补充:我用分轨在轴测图上量过相应线段的长度,但反应到投影图上就和不上数据了。求解释啊,急急急!!!!

网友:
等轴视图

网友A:
一切按比例

网友:
多看看换面法

网友B:
换面法啊。。这个码字还真难说清楚。。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教材。不过细致的把规则和例题和解法看几遍就差不多了。
换面法还有旋转法,以及相贯线都是重点,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C:
学制图别钻理论,没用的!你只要能看懂稍微复杂一点的2图就OK拉,后面就注意,能用图纸经量清晰表达设计。跟制图较劲没用的,做多是锻炼下自己的空间思维,机械,材料,力学理论后面够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按比例

恩恩,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制图别钻理论,没用的!你只要能看懂稍微复杂一点的2图就OK拉,后面就注意,能用图纸经量清晰表达设计。跟 ...

机械就要求很高的空间思维,正好可一段练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面法啊。。这个码字还真难说清楚。。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教材。不过细致的把规则和例题和解法看几遍就差 ...

恩恩

网友:
轴测视图没一点用,有三维那,研究它干嘛

楼主:
自己搞懂了,H面变换后,Y坐标不变,V面变换后,Z坐标不变。

网友:
研究CAD轴测图    单单轴测图难绘制复杂的图形

网友(2022-07-05):
刚好越过了轴测图一节,祝您成功,我也得返回去再重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