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头车削,0.02同轴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4-03-14):
请看图

楼主:
坐等高手指点

楼主:
内孔和两边外圆的同轴度 0.01-------0.02

网友:
有点难哈,坐等高手来,我这种小白还是看看吧,我觉着系统误差都不止这么点1丝2丝

网友A:
若是液压或是启动三爪,用的是软爪,一头车好调头的时候,光一刀爪子比需要夹持的轴小30丝左右即可

网友(点评):
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B:
这种掉头车加工,已经不止一次讨论过。
找出前些日子的一个回复,重新贴出:
现在的数控自动车床有一种类型其坯料需要用磨光圆钢,车头用气动弹簧卡头装卡工件。用这种车床制作首楼图纸的工件就不会有问题。调头当然需要一个内孔定制、与工件外圆相配的弹簧卡头。
如果工件件数太少,只能在普通车床上制作,那么,调头装卡用现镗孔的软卡爪,也是容易的事情。
用弹簧卡头或者软卡爪,所夹持的是整个外圆面,不必考虑变形,夹持力也应该足够。
用软卡爪,镗削其夹持面时,要注意的是卡盘卡爪螺纹与卡盘平面螺纹的接触面应该与夹持工件时一致。

网友(点评):
高手果然在这。。当然,我的个人意见还是上一次磨床好点,并不是担心尺寸精度的问题。主要是有两个轴肩和一个外圆粗糙度0.8.量大的话,车床的达到这么高的粗糙度相对磨床稳定性差一点,前辈您说呢??

网友(点评):
有数控车床6150,用的弹簧夹头吗,要一套的,主轴6号模式,

网友(点评):
普通手动卡盘,现汤孔,能保证调头 0.02的同轴度吗

网友(点评):
软卡爪 我觉得达不到0,02的要求!及时能达到,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合格率

网友(点评):
按我现在公司的惯例,这种精度一般不会由数控车完成最后精加工了,h6的外圆精车能保证,但调头装夹保证1丝同轴度是考虑车工水平了, 一般都是外圆留磨床余量,上磨床一起磨出

网友(点评):
如果不考虑调头,把零件延长50-60mm用正、反外圆刀、内孔刀,一次装夹精车出来,如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掉头车加工,已经不止一次讨论过。
找出前些日子的一个回复,重新贴出:
现在的数控自动车床有一种类 ...

觉得的正解

网友(点评):
绝对正解,字打错了

网友C:
2逼,软爪就能保证吗?卡盘精度是多少考虑了吗?干过车工吗?没有就不要说话。这是中级公最基本技能。

网友(点评):
嘴巴放干净点!

网友(点评):
不学无术而狂妄,不觉得自己可悲吗?

网友(点评):
尊重老前辈!!

网友(点评):
这个人狂妄自大了。软爪两个丝的同轴轻而易举的。

网友(点评):
这是哪里跑出来,张口就骂人

网友:
学习了。加上弹簧卡头同轴度肯定会好些,但跟卡盘精度,卡紧力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机床精度保证是讨论前提。这里所说的软卡爪使用要求为“现镗孔的软卡爪”并且“卡盘卡爪螺纹与卡盘平面螺纹的接触面应该与夹持工件时一致”,与卡盘精度无关,与夹持力关系也不大。

楼主:
没有自动车床呀,每月各500件

楼主:
只有CK6150数控车床,云机产
咋个做呢?
六楼高手说的“车头用气动弹簧卡头”是啥玩意,能用在我这个车床上吗、请问

网友(点评):
只有6150那只能是做手动弹簧夹头,说白点就是一种快速夹紧机构。有现成的东西卖,也不贵。自己做也简单。就是您的设备太大了,0.8的粗糙度有点难实现。。

楼主:
是这个东西吗?他本身的同心度能达到吗?大概多少钱?

网友:
第二个图中心架支住加工内孔,然后配顶尖车外圆。最后从左端面切断。一次装夹靠机床保证。

网友D:
如果是6150的数控做,也是可以的,但第一件产品0.8的光洁度可以考虑磨一刀。
当然暂时不考虑内外圆磨,500件也比较少,光用数车可以这么做:
第一件1、毛坯先粗车外圆部分留1mm左右余量。2、打6.8的孔打穿。3、两顶针一次性精车外圆。4、三爪夹一端车15的孔,三爪夹不要忘了用标打一下加工头部,保证同心。5、插槽6打螺纹孔。最好前面留一些余量,以15孔做一头定位,另一头顶针顶6.8的孔部,将外圆及端部全部磨出。然后夹外圆打表将15内孔再磨一下。当然如果要磨,先不要插槽,磨完再插槽,螺纹孔再磨之前搞完。
第二件就不磨了,1、粗车打顶针孔2、双顶精车外圆,3夹外圆打表,加工内孔。然后完成剩下的。
如果量大最好做家具,但你那机头是卡盘非夹头式,如果做夹头得买夹式卡盘,要买精度高的,最好是缪级的,夹头也要卖夹式卡盘的做,你自己做不好的,价格不菲。

网友E:
车不是问题。你先考虑下那个键槽怎么做吧?500件,电火花成本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槽 插

公差只有2个丝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不是问题。你先考虑下那个键槽怎么做吧?500件,电火花成本很高的。

第一个图中,楼主的尺寸标注个人真的有点比较难看懂,那个键的外圆的厚度算下只有1.45mm,这很薄了啊,不知是我算错了还是?觉得这键加工真的也很困难!!
要是这样的厚度,电火花加工也难保不变形吧~~?
疑问?请教大侠!

网友(点评):
的确有点薄,要试试。电火花是非接触加工,不影响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6150的数控做,也是可以的,但第一件产品0.8的光洁度可以考虑磨一刀。
当然暂时不考虑内外圆磨,500 ...

请教大侠,插键的话,按图中的尺寸,不好加工吧,在内孔的键的部位,没有足够的退刀行程吧??

网友(点评):
退刀孔打好的

楼主:
键的要求实际没有那么高,,现在主要问题是同轴度超差,0.04的同心度都是废品2

楼主:
先加工孔,穿锥度芯轴 靠谱吗

网友(点评):
楼主你没理解,这两产品用心轴还得打表,不要用心轴

楼主:
穿芯轴 上外圆磨

网友:
第二第图没有中心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逼,软爪就能保证吗?卡盘精度是多少考虑了吗?干过车工吗?没有就不要说话。这是中级公最基本技能。

你是没用软爪做过精密活吧?我当学徒时也认为车床掉头不可能保证2丝公差,因为我见过的床子主轴跳动都在20丝以上,后来我到了外企开了眼,同轴度一丝以内,很正常。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6.vt7HHC&id=21701468492
贴个淘宝地址,楼主去看看吧,最简易的弹簧夹头。。价格也便宜。。效率高,如果是仪表车上用弹簧夹头效率相当高,精度也好。。。

网友:
建议楼主发图纸是,说下用什么设备来做,毛坯的状态及余量,以便大家避免麻烦

楼主:
设备用数控车,外圆磨,只用数控车是最好,,材料就是圆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逼,软爪就能保证吗?卡盘精度是多少考虑了吗?干过车工吗?没有就不要说话。这是中级公最基本技能。

软爪一丝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液压或是启动三爪,用的是软爪,一头车好调头的时候,光一刀爪子比需要夹持的轴小30丝左右即可

要小30丝?要小这么多吗?

网友:
用液压卡盘同心度基本可以保证。

网友:
搞个公装    顶车

网友:
软爪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逼,软爪就能保证吗?卡盘精度是多少考虑了吗?干过车工吗?没有就不要说话。这是中级公最基本技能。

太狂妄了 而且极度没素质

网友:
学习了,果然多高手

网友:
用软瓜,车软瓜时软瓜端面车一个内台,车前车后都要把三个瓜拿下来连同端螺纹搞干净,然后在内台上装个圆环夹紧用来消除间隙,同时记住用来夹紧的卡盘上的夹紧方孔,以后车产品就用此孔用一至的力夹紧工件,然后再车瓜的装夹孔面,最后一刀空光一遍。0K,其它的看你细心度了,卫生清洁度了,给

网友:
用两轴机做就没有问题了.一次装夹就反零件做出来了.

网友:
高手好多,虽然不是开车床的,但也学了不少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东西吗?他本身的同心度能达到吗?大概多少钱?

额,不是这个吧?这个是夹镗铣床用的把?个人感觉不是,还望高人贴出弹簧夹头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逼,软爪就能保证吗?卡盘精度是多少考虑了吗?干过车工吗?没有就不要说话。这是中级公最基本技能。

网友:
工艺问题,来学习!

网友(2014-04-14):
找个材料,夹在爪子上,现车一个夹具应该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
车床两头顶就能搞定

网友:
用数控走芯车床加工,一次就能把外径整体车出来,同心度可以达到0.01

网友:
软爪两个丝的同轴轻而易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