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机问题

楼主(2014-03-14):
如上图,利用气体能量,对水和钢丸进行加速,进气口直径D1,速度V1,气压P1,进水口直径D2,水丸体积比例100:1,由泵抽入,速度低,可视为0,能有什么公式能算出出口为D3的水速度,丸速度吗?进水口与进气口夹角为A。
求教各位大侠!
正在搞喷砂机,只懂机械,没有学过流体力学,没有理论支持,希望多知者助!
QQ:369398745
谢谢!

网友:
喷砂机我还算比较熟。我这里用的是玻璃砂和水的混合物,经由高压气加速。
而且我也确实算过速度,有现成的流体公式,随便baidu一下就有。
我前几年算过,当时是为了研究出口D3处的磨损,对喷砂效果,即冲量,也可以说,是速度的影响。
当时我计算时在公式中舍掉了一个求和项(就是你认为0的那个),如果我还没记错的话,最后的分析结果是速度与直径成3次方反比的关系
也就是说,关系很大。即直径磨损后变为原来的2倍,吹沙效果降低(速度)为原来的 八分之一。
时间很久了,印象不太深,你还是百度一下吧,很简单的一个公式。

网友:
早上抽时间又查了一下。我当时使用的是伯努利方程:势能+压力能+动能=常数
当时计算时,势能被我作为一个求和项 舍掉了。

楼主:
本质上是能量守恒?
p1+1/2ρv1^2+ρgh1=p2+1/2ρv2^2+ρgh2
势能就可以不算了,就是气压势能(PV),及空气动能(1/2ρ1v1^2),水动能(1/2ρ2v2^2),,钢丸动能(1/2ρ3v3^2),在管的出口处,其压强P2=0,而中间的物质有气,水,钢丸,气体有压缩性,流动性,水基本无压缩性,但有流动性,钢丸,无压缩性。
钢丸的受力,我按截面积受力来算可以吗?

“垂直平面体风阻系数大约1.0 球体风阻系数大约0.5 一般轿车风阻系数0.28-0.4 好些的跑车在0.25 赛车可以达到0.15 飞禽在0.1-0.2 飞机达到0.08 目前雨滴的风阻系数最小 在0.05左右”

风阻系数=正面风阻力× 2÷(空气密度x车头正面投影面积x车速平方)---->
丸在风中: 正面风阻力=风阻系数X空气密度x钢丸正面投影面积x车速平方。可以推出--->?

丸在水中:正面风阻力=风阻系数X水密度x钢丸正面投影面积x车速平方。
钢丸为球体,故阻力系数为0.5,
如果能如上算,可知丸在水中受力是同等气体的1000/1.29倍,可以忽略气体对钢丸的吹力。
下一步是如果全是水在风中会如何的问题,
 若能算出水在气压中吸过来的速度,也可以算水在丸中的速度了。

网友:
最近我也在山寨这个

网友(点评):
那你还在计算啊?

网友A(2015-12-29):
太普通的东西了,随便做做就可以用,成本不高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普通的东西了,随便做做就可以用,成本不高常换

有时候我还想知道所以然

网友:
感觉很多想计算还算不出来,想知所以然,可能要花很长时间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我还想知道所以然

那就要看你的目的的,如果只是为了使用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在使用中根本就没有明显的区别,我制作时都没用工装只是目测的打个斜孔然后焊接就用了

网友:
这个地方气液混合,水流速增大,压力减小,混合的地方形成湍流,接近筒壁流速底压力大,气体溶解度大;中间流速大,压力小,溶解度小,固态小球惯性,行程扰流。谁能计算出L1多长时候进入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