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尼转轴

楼主(2014-03-15):
      最近设计一个自动贴标(标签为卷料)设备,想让卷料标签在机台工作时保持一定的回转阻力(以防惯性造成标签松散),有同事建议我做多根轴,卷料标签绕于其中,我觉得那样太麻烦,占用空间太大。有没有一种机构直接放在转轴内,让转轴回转时受到一定的阻尼,最好阻力是可调的。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特此在社区求助,恳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以解燃眉之急!

网友:
搞块橡胶片帖着轴摩擦,调整橡胶片与轴的压紧状态就可以调节阻力

网友(点评):
橡胶片与轴摩擦久了之后会不会变得光滑,阻尼减小?

网友:
轴端加一个弹簧,顶着一个摩擦片,这种结构在积放式辊道输送上很常见。

网友(点评):
这种摩擦片一边用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有用H62的,也有用POM、MC尼龙、尼龙66的

网友:
摩擦与制动,应用到贴标机从结构上注意美观就行了

网友(点评):
美观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摩擦

网友:
阻尼器有卖的啊,我这里使用的阻尼器是现成的,直接可调(有刻度),通过齿轮和工作轴作用。

网友(点评):
大侠意思是齿轮和工作轴之间安装有阻尼器?

网友(点评):
不是。阻尼器有一个轴,上面安装一个齿轮,和工作轴的齿轮啮合

网友(2019-04-28):
你好最后这个阻尼转轴你是怎么解决的,有最后的解决方案吗,方便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2019-08-21):
旋转阻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