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回来,大家来瞅瞅啊,请高手解答(前一个帖子图坏了)

楼主(2014-03-15):
   大家帮助我看看,这个回路中的test section中的压力和流量是怎样调节的。R134a是一种有机流体。这是一个测试R134a换热特性的实验台架。一个超临界泵和一个减压阀就能实现test section的压力和流量的独立调节吗??不解啊

网友:
学习了,有点高深啊。等大侠来解惑

网友A:
能不能翻译成中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翻译成中文啊

  其实就是一个超临界泵(估计是柱塞),一个换热器,一个冷却器,一个测试端。一个膨胀阀。

网友(点评):
流量和压力控制,主要就是蓝线部分实现,上面的加热部分可以不纳入其中吧... 超临界流体没见过相关模型,若当成普通流体看的话,实现目的的原理似乎很简单...

网友:
R134a是空调系统中的雪种,它的性能和液压油不是一个概念,用液压的思维来看这个回路肯定是走偏了

网友(点评):
我果然走偏了...

网友B:
流量和压力控制,主要就是蓝线部分实现,上面的加热部分可以不纳入分析吧... 超临界流体没见过相关模型,若当成普通流体看的话,实现目的的原理似乎很简单...
压力增大流量不变:加快泵转速,减小阀门开度;
流量增大压力不变:减小阀门开度,减小泵转速。
大概是我想简单了吧...

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和压力控制,主要就是蓝线部分实现,上面的加热部分可以不纳入分析吧... 超临界流体没见过相关模型,若 ...

如果是柱塞泵,你转速变了自然流量也就变了,没看懂你的分析

网友(点评):
泵转速变化的同时,泄压阀开度也在变化,配合着来啊...

网友(点评):
不是有管路中不是有流量计么,看着调咯。

网友C:
大概看了一下
楼主确定这个系统里面没有少什么东西么
我们这里用这种泵的设备(用油给水加压) ,泵出口这边都有一个储罐啊。
压力检测是在储罐里。设定好压力,泵开始给罐加压,到了需要的压力 电磁阀工作开始动作,释放高压水
以上是压力的控制。
而既然压力控制死了,在一定的压力下,流量单独控制还是问题么?
楼主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一下
楼主确定这个系统里面没有少什么东西么
我们这里用这种泵的设备(用油给水加压) ,泵出口这 ...

你说的是一种实现方式,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不客气,我主要是回帖骗些点数儿好去下载东西,穷得要死,而且单位IE浏览器在这里下载东西有问题,拦截一下让我确认,但是拦截之前积分已经扣除了,我确认之后又扣除一次。。。。。
于是悲剧发生了, 我每下载一次,扣除我两倍积分。。。。
纯属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