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线圈电磁阀使用场合问题 我气缸上电磁阀一般都用的单线圈,请教什么场合才要用.?

楼主(2014-03-15):
单双线圈电磁阀使用场合问题 我气缸上电磁阀一般都用的单线圈,请教什么场合才要用到双线圈呢??举着例子,谢谢

网友:
单线圈停电会自动复位,双线圈不会。

网友:
看你要使用的情况。三位4通的阀,常用2线圈的。
阀芯的三个位置可以简单的描述为,原始位置,左位,右位
两个线圈都没电,在原始位
线圈1得电时 阀芯去左,失电回原始。。。。线圈2得电时 阀芯去右位

工程常用的例子很多,例如,一个传送气缸,你希望他有向左向右两个动作位置,同时,又需要他在发生特殊情况时(例如传送过程中卡住的时候) 气缸失掉压力,防止出现突然动作,这种情况下使用这种电磁阀就是一个选择。

网友:
双头阀在断电有气的情况下,保持在最后得电的那头,而单头阀里的弹簧会让活塞回位,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