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弹簧图纸找不到螺距

楼主(2014-03-15):
麻烦一下。我这张图纸上只看到弹簧的总长是0.5 外径O.D 是0.18 内径 I.D是0.128 以及wire dia  但是SOLID HGTH 0.247 LGTH.L.  0.312  代表什么意思。以及LOAD  P 是弹簧的负载吗  那RATE  LBS 又是什么呢?

最后弹簧的螺距是多少啊?我要转化为我们图纸。让供应商加工。他们看不懂英文。急。

网友A:
首先,表格最后不是牌号么?似乎是美国弹簧吧?现成的直接买啊,你自己加工会比它们量产的便宜????

另外,由 压缩弹簧负载P=弹簧常数*位移量
我估计Load P为负载
LGTH L. 为允许最大变形后弹簧长度。
Rate LBS/IN  为弹簧常数

网友:
补充  C0180-026-0500 直接按这个买现成的

网友:
LBS 是重量单位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表格最后不是牌号么?似乎是美国弹簧吧?现成的直接买啊,你自己加工会比它们量产的便宜????

...

您好,我要需要的量不大。国外的周期我等不起。所以我想知道螺距是多少?自己找外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表格最后不是牌号么?似乎是美国弹簧吧?现成的直接买啊,你自己加工会比它们量产的便宜????

...

我想知道螺距是多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表格最后不是牌号么?似乎是美国弹簧吧?现成的直接买啊,你自己加工会比它们量产的便宜????

...

谢谢!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张图纸表示弹簧的螺距是多少啊?

网友:
可以算的

网友(2018-11-22):
有高度了 螺距不就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