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灰石破碎后,如何均匀进入多台筛分设备的求助

楼主(2014-03-15):
求助各位大神,如图所示,经过鄂破机破碎后的石灰石想要均匀的进入三台滚筒筛进行筛分,如何能保证石灰石均匀进入三台滚筒筛?哪位大神有相关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
出料口分三格试试。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石灰石在皮带机上不是均匀平摊的。需要一个能把物料均摊的装置,之后分到三格里。

网友:
不理解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是个‘行业定式’,没有可以自己发挥的地方,

1,鄂破是粗破,出口接仓,仓口为‘重振’,给重型皮带,到‘中仓’,

2,中仓为三出口,接给料机,分别给到各筛,

网友(点评):
谢谢,我是想借鉴下大家以前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案。现在计划使用PE900*1200粗破,破碎后直接经皮带机进入滚筛。不想增加中转料仓,主要考虑粗破出口要在水平标高下4米,如果增加两个料仓,会增大皮带机仰角

网友(点评):
破碎后的料,料流无法稳定,鄂破本身不能控制粒度,常规技术无法实现你的想法,采用‘动态测量与计算’可以达到10%的误差,但其成本比用中仓和要贵,没有实际价值

网友A:
这种方案我给人做过,很简单。旋转筛斜筛的网格按细。中、粗分为三种规格,自然就把所破的料按粒度分开了。
我当时的方案发出来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我给人做过,很简单。旋转筛斜筛的网格按细。中、粗分为三种规格,自然就把所破的料按粒度分开了 ...

谢谢六角车大侠的方案,以后也许会用到你的方案。我这次是想问下,经过粗破(粒径最大约200mm)后的石灰石经过一条B1200的输送带,如何能同时更加均匀的进入到3台滚筒筛里进行同时筛分。大侠有比较好的分料装置或方案吗?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粗破处理的料,用一条带上3个筛子????貌似实现不了。为何不上个大点的筛子呢?
如果按你的要求,1)需加一个中转料仓和3条带;
                        2)中转料仓支高,3个溜槽接长,支架进滚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六角车大侠的方案,以后也许会用到你的方案。我这次是想问下,经过粗破(粒径最大约200mm)后的石灰石 ...

料仓分三个口用定量喂料装置,可以参考混凝土搅拌站的料仓可以定量均分

网友(2014-04-17):
用一个两层的震动分级筛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