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圆管铆接的问题

楼主(2014-03-15):
请教各路大神,截面如图,直身圆管需要铆压至图示形状,做的冲头卷不到位。
冲头应该做成什么形状呢

补充内容 (2014-3-15 14:15):
T=0.15,D=2.3,材料:黄铜

网友:
建议楼主把参数补全下,圆管材料、直径跟管壁厚度都没有,大家怎么给你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