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动镜头盖原理

楼主(2014-03-15):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EzOTY1fDE4MTA2ZTU2fDE3NTYyMDcyMDR8MHw%3D
如图,哪位大神知道这种镜头盖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小弟分析半天,总不知道它使用的是什么动力,是一种很薄的环形电机吗?

网友:
原理上是大多如此,电机加上凸轮机构
凸轮指的是金属套筒圆周上镂空的槽(根据光学要求的轨迹),里面一个聚四氟乙烯的滑套,两个零件之间将电机的转动通过凸轮槽转化成自己需要的轨迹,比如角度 位移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