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夹紧气缸问题?

楼主(2014-03-15):
请教个问题,如下:
SMC的回转夹紧气缸是怎么运动的?(以MKA20-20R为例)他的回转行程9.5mm,夹紧行程20mm,回转角度90
1  其动作时旋转90°的同时,下降9.5mm吗?
2  接上,其下降行程是20mm?还是20-9.5=10.5mm?
3.其摆臂长度是否可以满足其弯矩的情况下自己加长?

网友:
这种气缸我用过,很容易坏

摆臂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
具体的说是:回转下压气缸,回转的过程中要下降9.5mm,然后压紧下降的行程10.5mm,在回转的过程中下降是因为气缸缸体里面有沟槽,活塞在槽里旋转下降,我做非标设计经常用到这款气缸

网友:
仔细看内部的沟槽:

如果SMC的品质不能满足,或者需要按要求变更部分尺寸,推荐P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