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装夹工装

楼主(2014-03-15):
长期以来感觉装夹工件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气动吧力道不够,钳子吧效率很低,有高手介绍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吧?灰常感谢~~~~~~

网友A:
装夹工件的确复杂,很多流水线关键也就是如何装夹工件。只有工件装夹好了才能加工或者装配。
你说的气动力道不够就换个液压的嘛。
到处都是那种小的液压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夹工件的确复杂,很多流水线关键也就是如何装夹工件。只有工件装夹好了才能加工或者装配。
你说的气动力 ...

同意2楼。
搞个40L的小液压站,不需要太多投资的。

网友:
按你的要求用液压吧,不过相对于气动、钳子成本高一些

网友:
过死点夹紧

网友:
不是吧气动力道不够????????????????????????????????????????

网友(2015-08-25):
用双面胶粘接底面,在固定四周。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A:
装夹工件的确复杂,很多流水线关键也就是如何装夹工件。只有工件装夹好了才能加工或者装配。
你说的气动力 ...

我也觉得是换液压

网友(2019-07-29):
你需要多大的压力呢?你可以试试 用个小型气站来提供压力

网友:
对换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