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工艺如何:外径60的铝合金棒料,普车

楼主(2014-03-15):
材料为外径60的铝合金棒料
设备ca6140普通车床一台
200件

我是打算这样做:

1钻孔粗车各留一毫米量   卡槽车到位
2掉头车外圆平头
3精车内孔  20的地方用铰刀绞,这样的话精车的时候就不用转刀架了车轴承位就可以很准确的定刀
以前没干过这么大批量的活

不知道这样可否?  谢谢。

网友A:
铰刀前面有一段导向咋办?

楼主:
RE: 大侠来参谋惨谋这活这设备得多长时间做出来

引用 网友A:
铰刀前面有一段导向咋办?

那倒不影响使用,底部为弹簧弹簧上边为O型圈,石墨环

网友:
兄弟买台0640数控仪表车吧,这样你就不会犹豫了。

网友:
这个工件用车床吗?开什么玩笑啊,慢出鸟来。用数控吧。

网友:
镗内孔,切断,镗内孔,切断,镗内孔,切断,镗内孔,切断,

网友:
什么牌号的铝合金?

网友:
数控很快的说。。

网友:
余量留多点    卡槽粗加工不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