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分切的中草药,自动包装

楼主(2014-03-15):
原材料

原材料

请问哪位社友曾做过这种分切过的中草药的包装,请给予指点。有想法的也说上几句。谢谢了。
包装的质量是10克,误差正负0.3克,一分钟要包15份。
主要是怎么分出10克一份的量来。

谢谢 。

补充内容 (2014-3-17 09:53):
有的同志说长度太长,实际长度是20mm,再短可能有困难。

网友:
采用电子称重,可以参考水泥厂的自动配料和装袋方法,很成熟的

网友:
这几天医药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坐等大侠出招,这种药草貌似不好称重分料哦。

网友:
称量的要求太高,做是可以做,但不切实际。可以称出堆重然后等分,如同中药店的药剂师包药一般。也可以让药材通过一个或几个截面(门),使堆比重稳定,然后截取一段包装。原理如同流体计量。

网友(点评):
振动分料,还是能精确到要求的。我还是觉得要振动分料。

网友:
不太好做,坐等大侠出没

楼主:
我想如果一个料斗用两个步进电机控制两个皮带,两个皮带上装厚度不同的材料,第一个保证粗重,比如到8克,再用薄的添料,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多发意见。

网友:
这个需要再次切割,否则没法做,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案:流水线过一个八字口的门,上面有个档杆,限制物料,确保物料初步均匀计量进入称重皮带。后面接一把切刀和一个称重皮带机。
这个你得东西一根平均多重?是否好自动切断,太重了达不到你要的重量精度,太难切也麻烦。方案这样式最简单的。你为了保证精度可以分一次粗称重,后面再接一个精确称重。这些东西很成熟,你的要求完全可以做到,关键还是成本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称重皮带可以达到正负0.3克的精度要求吗?

网友(点评):
这个完全没问题的,精度高的称重皮带很贵是真的。

网友:
分布式秤!
比如给出20个电子称之
每个称5克
再智能   配~~~和

网友:
称量精度肯定没问题,关键是怎么分的问题
1.把草药再切短点;
2.加手动工位,人工手动配重;

楼主:
20个5克,再两两配合,这是个好办法。
手动客户不接受,而且这也影响整体速度。

楼主:
有做过的继续说说,

网友:
振动上料,电子称重,自动包装!

楼主:
问过了振动上料的厂家,因为物料轻重不一,容易出现一开始出现全是粗茎,后面出的全是细茎。而且上料也不稳定,容易出现超重。

网友:
这个和榨菜包装一样的,现在技术很成熟了

网友:
用振动漏斗,漏斗下面加称重皮带,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坐等高手破解

楼主:
回16楼的话,我问了几家榨菜包装厂的客服,他们说不行。看还有其它办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