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广数980TDC宏程序车蜗杆

楼主(2014-03-15):
如何用广数980TDC宏程序车蜗杆

网友A:
    我以前用广数车过48*12内梯形螺纹。办法比较笨,用G32把进刀点算出来一刀到的偏过来的,宏程序我不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广数车过48*12内梯形螺纹。办法比较笨,用G32把进刀点算出来一刀到的偏过来的,宏程序我不会用 ...

怎么算

网友:
   用三角函数算的,计算它每刀X值进的深度轴左右偏移量

网友:
以前我用广数982TD车蜗杆是用G92车的,去线割一把车刀,如果第一次G92车出牙不够宽,在车刀车削的起刀点Z方向偏移,比如第一个G92起刀点在X60Z5,第二次G92起刀点就定在X60Z4.8用G92再走一次,以此类推,用多几个G92就能车出蜗杆了,水平不好,请大神们不要喷

楼主:
我知道这个办法可是有时候搞得头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办法可是有时候搞得头晕

   那就用宏程序吧!社区里有好多用宏程序徐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