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是干嘛用的,退刀?

楼主(2014-03-15):
退刀槽是干嘛用的,退刀?我看车床加工的时候不需要这个槽也可以退刀的,求师傅指点。

网友:
问老师吧

网友:
螺纹有收尾,如果要全厂都是有限的,就需要有退刀槽。同时也方便加工,类似于螺纹孔口的倒角不仅仅是美观,同时也是为了让螺纹拧到位

网友:
退刀槽并不为了退刀这个动作而开的槽,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进刀而设计的槽。比如,车一段牙,设计的另一个零件一定要拧到台阶处。如果没有退刀槽,车刀在没有到达台阶处,就得退出,牙必然没有车全。这样就拧不到台阶处。如果有一个退刀槽就可以把牙车全,再退出。这时,车刀已过了牙,到达退刀槽处。看一看螺栓的牙到螺栓头没有。还有内孔开不通的键槽,如果不留退刀槽,插刀走不到头,也插不好。

网友:
4楼正解,螺纹的退刀槽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保证一个台阶地方是直角也需要类似的槽。

网友:
直角不一定也要槽吧。。

网友:
另外退刀槽也起到缓解台阶处应力集中的作用,特别在轴受扭矩较大,无法依靠过渡圆角卸荷的情况下(r大于等于0.1d)

网友:
阶梯轴类零件加工:两邻接轴段中的小径圆柱面加工时,为防止刀面与另一大径端面干涉,可先加工出退刀槽
                                                                                                    ————新手

网友:
你已知道了,顾名思义,退刀槽就是退刀用的,如,车螺纹,内孔半键槽,台阶轴的各台阶根部等等,就不细说了,

网友:
还要考虑应力集中的问题

网友:
清角也是为了装配精度要求的吧?

网友(2016-02-18):
那么,像直角的,另一面是封闭的,这样怎么退刀槽?有没什么相关标准。

网友:
车螺纹,内孔半键槽,台阶轴的各台阶根部,为磨床砂轮让刀。

网友:
退刀槽不一定为退刀而设。比如车制螺纹,外圆时车制一节要比相邻节细。内圆时车制一节要比相邻节孔径大(或刨内孔键槽)。为使它们与螺母/螺杆拧到底。而设退刀槽。内圆刨削键槽时,内圆刨削一节要比相邻节孔径大,这是存粹为了退刀。

网友(2016-10-20):
有没有相应案例解释一下,螺纹的懂了,其他位置退刀槽还没有理解,老师上课就说要退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