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深孔的问题

楼主(2014-03-15):
有一个零件普通钢管,内径22,需要加工到24.1,长度77mm,在数车上加工加工时老是憋铁屑然后让刀,一次加工成,因为憋刀,换成2次车削,第一次车到23,第二次车到24.1,还是憋刀,内孔粗糙,转速1000转,进刀F50-80,编程一次车削时用G01,两刀车的时候用G90,后来试过G74效果也不好,用的刀具是16的数控刀,正三角的刀头,想询问一下有经验的前辈,加工这个内孔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磨:victory:磨:victory:

网友:
要是粗活,就在钻床上做个工装扩吧!

网友A:
分两刀车削,第一刀车到23.6,第一刀车的时候可以采用调用子程序的方式的断削车法,每1mm微停一下。
车第二刀时,f速度提高到80以上,具体多少根据实际情况,尽量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刀车削,第一刀车到23.6,第一刀车的时候可以采用调用子程序的方式的断削车法,每1mm微停一下。
车第二 ...

子程序该怎么编写呢,还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你能翻说明书吗?你的问题是断削,不会子程序,你就把主程序分段编。要不换断削刀,或者转速不变情况下,把进给提高。

网友B:
要是我做就钨钢刀把手磨刀铁排出去,机架刀一般都断在里面,可以考虑吹风机。不过刀杆还是要钨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做就钨钢刀把手磨刀铁排出去,机架刀一般都断在里面,可以考虑吹风机。不过刀杆还是要钨钢的

确实是,在外面的时候还好些,尤其到里面吱吱的响,而且内孔很粗糙,不知道用高速钢磨一把镗刀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子程序该怎么编写呢,还请您不吝赐教

谢谢您,我试试

网友:
用再粗点的刀杆,刀片装0.8R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用的是0.4R的刀片,再粗的估计不好排屑了,我觉得这不是个难活,但对我来说不好干,看来自己还是缺少经验。

网友:
我们可以用枪钻加工。13371972317张

网友(2016-03-03):
是排屑不畅吗,如果是可以试下阻尼内孔车刀杆,

网友:
刀柄直径是多少的,怀疑振刀。

网友(点评):
16.确实震刀

网友:
把精加工余量再少放点,单边20丝左右,试试。刀具要尖,要锋利。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用U钻一次成型,U钻可以定制。孔壁粗糙度也好。

网友(点评):
多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