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图提问的训练,欢迎各位参与(回答添加在第6页)

楼主(2014-03-15):
今天想起了一个看图提问的训练。想在这里进行一下。

以前在读大学时,定期有研究室里同学的presentation,
每次前面的人讲完之后,司会都会问,请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时往往是一片寂静,然后教授会提出几个问题。
寂静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能提什么问题,我提不出什么问题。
有一次是来了个老外发表,之后是教授助手提了几个问题。
后来我就把那个助手的提问记住,以后在类似的场合我就提相同的问题。
后来在工作中有时会有别的配件公司来做展示,介绍他们的产品。
或者参加展会,看别的公司的展台,看他们的展品。
这时就会想,自己如果提问,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有时是为了提问而提问,但即使是这样,想提出一个像样点儿的问题也不是件容易事。

以前在网上读到过一句话,“美国学生思维活跃, 善于提出问题; 中国教育只注意解答问题”
998大侠也说过,坐到他面前,提三个问题,如果他答不上来,你可以随便要价。
在面对客户时,除了介绍你自己的东西和回答客户的问题,还要提出你的问题。
说得再现实一点,约网友出来见面,他坐到你面前,你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这么说来,“提出问题”貌似也是一种需要锻炼的能力。
面试也好,与客户交谈也好,对于对方的陈述,
自己会不会注意到其中的一些point,进而提问,也是一个能力的体现。
因此,在这里想做一个看图提问的训练,希望各位同仁能够抽空参与一下。谢谢。

---------------------------------------------------------------------------------------------

下面贴上了四张图片,你看到该图片后,请开动脑筋想像一下,
如果你在现场,你会对它旁边的负责人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感兴趣的话,请参加这个思维锻炼的游戏,
请在回帖中,针对四幅图,依次提出你的问题。

备注,可以和别人的问题重复,可以对某张图片多提问题。
注意,这只是一个思维的锻炼,所有提问不会一定作答。

============================================================
追记:发帖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有了十多个回复,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及精彩提问。
一方面,对于这样积极的提问,我如果一个也不回答就太失礼了,所以准备组织回答一下。
另一方面,很多问题我也没意识到,为大家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明天去上海出差,预计三天之后会有时间把答案整理一下贴上来。在那之前期待更多的精彩提问。

--------------------------------------------------------------------------------------------------------------------------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与精彩提问。
在第6页,第52楼,对大家的提问进行了一些解答。
看看别人的提问,可以借用来丰富自己的语言,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点评):
1、楼房的车库高度不够,怎么停进去?有开不了门或碰车门的危险。 2.机械爪的感应元件在那?如何确定零件的正确位置? 3.齿轮底部是锥面吧?那圆槽是润滑用还是排气的? 4.芯体内红色的材料有什么特殊的优点吗?

网友:
很有意思。
1。是太阳能车?
2.夹不好。
3.什么东西?
4.电磁换向阀?

网友:
1这车子长得真有性格!不过人不太好上车吧!
2这个主要是用在什么场合了!感觉好奇特
3齿轮还还有长成这个样子的,长见识了!
4电液换向阀吧!是用在高压场合吗?

网友(点评):
第四个好像是气动阀

网友:
1:这个车什么价位?原因是{便宜我都想买太酷了}
2:这个是用来拆报废汽车的吗?
3:什么东西上面的?挺有意思的。
4:这个设备为什么上面还粘胶布啊?

网友:
第一幅图是什么动力的汽车?续航时间是多长?续航距离是多远?
第二幅图这个机器人在做什么工作,是搬运吗?
第三幅图 这个大齿轮上的偏心槽有什么用?
第四幅图 这个电磁阀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
小车有什么新颖之处?
机械手工作时怎么定位?是程序设定好的?
齿轮加工工艺与常规加工的一样吗?
这是液压换向阀?看不懂

网友:
1.这单人的电动车和天朝电动自行车比有啥明显有点?
2.适合抓取什么类型工件?
3.这齿轮适合什么场合的传动?
4.没看懂

网友:
1,这个车用什么作能源?‘那两侧立起来的是车门吗、?

2夹爪臂旁边那黑色的线or管子是做什么的啊
3那是什么东西,那个产品上凹槽是做什么的?
4那个是电磁阀?双控?

网友(点评):
2.那是过气管的,

网友:
本人菜鸟一个,平时最不会提问题,既然看到了就厚脸皮下了。如果问题太幼稚的话请大侠不要笑话。
第一张图片,日本车,我会问这个车是不是玻璃钢做的?防撞性能如何?
第二张图片,机械手,能抓不同材料么,靠什么区分?
第三张图片,齿轮,  键槽都没有,是靠什么传动的?
第四张图片,这东西没见过,我会直接问这个是啥东西啊,干嘛用的?

网友:
1请问这是纯电动轿车吗  如果是 请问充满电后续航能力是多少公里
2【是喷漆机器人还是焊接机器人  不了解】请问最大夹持工件重量是多少公斤
3请问这个齿轮是用在什么地方
4看不懂   提不出问题

网友:
1/大耳朵是干嘛的,兼后视镜吗?
2/爪子看着好单薄,是夹具吗?还是检测工具?
3/大齿轮那道圆凹槽是干嘛的?
4/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1.小车的安全性如何,前面的车轮和悬架那里有空隙,如果撞到行人会不会造成严重损伤啊?
2.与旁边那台机器比,夹持部分的设计有什么优势,夹持头是否通用?
3.是粉末冶金做出来的么,那么精度,强度怎么样?
4.对液压不太了解,瞎猜哈,依靠液力驱动阀芯,比起电磁直接驱动有什么好处呢,减小阀芯磁化?

网友:
1:能跑多远
2:主要用在哪方面,可换爪子不?
3:做什么的,用在什么地方
4: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1、这是啥?
2、能吃吗?

网友(点评):
吃完记得给好评哦,亲!……

网友:
电动车采用剪刀门设计是为了酷还是为了节省空间?  在高度较低的空间下怎么开门?  可以正常的侧面开吗?

网友A:
车:
1.        没有中央后视镜和后挡玻璃如何消除视线死角?
2.        低底盘除考虑安全性和转弯方面比较稳当外过路障性能这样?
3.        能使用自动洗车房洗车吗?
4.        有冷暖空调吗?
机械手:怎么不把焊接和抓取合二为一?
齿轮:
1.        齿后面的锥面是滑动轴承吗?
2.        锥度与齿轮锥角是什么关系?
3.        齿轮是作为惰轮使用吗?因为没有键槽。
4.        孔中有耐磨层吗?耐磨层是在轴上好还是在孔内好?试验过吗?
5.        锥齿加工时轴向定位也是用锥面吗?
电磁阀:电磁阀芯用o形密封圈怎么装入不至于损伤?寿命如何?

网友(点评):
电磁阀是气动的,不是液压的

网友(点评):
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液压的呢?

网友(点评):
你之前所发的帖还用解释吗?如果我是你,用你的角度去认识一切。

网友(点评):
看方问盘。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印证,在△标车标车窗连中间连一条线然后把这条线往后移到合适的位置看看这条线是在哪?

网友:
1. 这种车的市场定位是面向哪些人群?和国内大阳做的三万块的电车比哪个更具优势,smart有先例啊,另外电动小车的牌照要不要担心,需不需要考驾照?
2. 两机械手可以直接交换工件?比桁架有何明显优势?
3. 是后桥齿轮?精锻?内孔磨是自动还是人工?内孔精度能控制在什么范围?圆弧磨是闭环的么?供货量能达到多少?
4. 线圈是自己的还是购买别人的?开合频率和寿命?

网友:
多少钱?
重复精度多少?
有什么用?
寿命多少?

网友:
一:这个车的续航,加速性能怎么样,客户群体是那些呢?
二:这个机械手什么牌子,定位精度怎么样?
三:这个齿轮什么制造工艺,价格呢?
四:请问这个电磁阀的安装和使用工况。

网友:
1、这个车安全性能怎么样?
2、这么好的机械手,价格应该不低吧?
3、看起来不错,不知道用起来如何?
4、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车能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
1.        没有中央后视镜和后挡玻璃如何消除视线死角?
2.        低底盘除考虑安全性和转弯方面比较稳当外过路 ...

齿轮是差速器里的,槽是油槽。

网友(点评):
提问大多时是明知故问

网友:
1.这是用什么做动力的车?只适合单身老年人用吧!
2.可夹住最大多重的东西?
3.齿轮上多出个偏心轮?
4.没见过,不认识。

网友:
1;单座电动车、或者单座摩托车,前轮转向,后轮驱动,问题是外形。
2;夹持机器人,看点是没有角钢实际重量。
3十字差速小齿轮,看点是圆形偏心油槽,还有下边发电机六瓣爪子。
4;剖开可视的二位四通气动电磁换向阀。

网友(点评):
我昨晚看那车,从视觉上看应是双坐,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2个门。

网友:
图片1:
问题1、车门上的玻璃为什么是在下面,关上之后应该是在脚边的位置?
问题2、驱动方式是什么?
问题3、里面那哥们儿为什么带口罩?嘿嘿
PS:外形很接近的山寨电动车已经在山东一些地方见过了

图片2:
问题1、前段抓手部分的材料是什么?钢还是橡胶?
问题2、图片上看工件下面应该是没有准确定位的,机器人是用视觉系统去自我识别?

图片3:
问题1、齿轮端面的偏心槽是做什么用的?

图片4:
看起来感觉是两位的电磁阀
问题1、这个截面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把现有工件切割开的,还是原来就是怎么装配的?
问题2、工作应该是通过轴向的运动,达到切换气路的功能,但是这个运动的动力靠什么提供?气控?
问题3、下面基座上的2B 4A 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图片1:车身重量多少?前侧的为什么是长头的?较平头小车除了稍安全之外还有什么特点
图片2、3、4的话,如果我在场最多就是赞叹了,无名小卒一枚,实在是无法提出什么像样的问题

分享一张13年初日本电子展会上拍的

网友:
1:我想知道这个车门打开和关闭是怎么动作的?
2:是kuka的焊接机器人吗?
3:这是齿轮吗?
4:是电磁阀吗?

网友:
第一幅图,这车现在的产量以及市场反响情况。
第二幅图,机器人除了这个夹持这种零件功能,通过简单的更换部件还能运用到什么其他的生产线?
第三幅图,用什么机床和工艺加工的,加工难点在哪。
第四幅图,换向阀公司及型号。

网友:
1.这款由尼桑公司在大阪发布的'自动车“(智能车吗)与其他车相比有什么优势?
2.工业机器人主要功能是:起到工装与焊接功能吗?精度怎么样?
3.这个齿轮上的圆环槽主要功能是?
4,这个不懂了

网友:
1什么能源动力,续航能力,安全性能配置
2.工作效能,使用环境,动力配置3
3.4.请教产品功能用途及优点

网友:
1,四驱还是二驱
2,在夹持角钢怎么个定位,觉得定位有难度?
3,齿轮上圆槽应该是导油槽?
4,这个气动阀?不知道那个绿色是干什么用?

网友:
试着提问,zz大侠说得很好,很多时候提问是一门交流的科学,因为只有好的提问才可以打开交流的大门!

1,这车的买点在哪里呢?同时感觉好上档次呀,是不是门不从两边打开,节省空间,解决停车位问题!嘿嘿
2.这个不好夹吧,长的型钢需要好多机械手一起合作,呵呵!
3,这是齿轮,会不会是凸轮齿轮呢?哈哈哈!
4.这个不是很明白,很不大懂,难道是换向阀?呜呜!

网友:
1.这是哪个公司生产的?性能怎样?
2.这个手臂可以干哪些活?
3.这是用在哪里的零件?
4.这是电磁阀么?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1 nissan 概念车吗 预计什么时候投产?纯电动?充一次电用多久?充多长时间?
2 是ABB的机械手吧  性能怎样?工作半径
3 这是铣刀吗?刀具上的偏心圆的凹痕有什么用?
4 气动电磁阀 剖视图

网友:
不喜欢电车

网友:
1、这个小车的设计是为了证明什么吗?实际用途是什么呢?
2、这个机械手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吗?设计上采用了那些尖端技术呢?
3、齿轮的用途是什么?那个槽的作用是什么?
4、是电磁换向阀吗?用于什么环境下呢?

网友:
1. 这辆车是独立驱动的还是有差速器的?是否是四驱的?可否太阳能充电?最高时速多少?
2. 该机械臂最大能取多重的工件?机械手是否可根据工件大小而更换?
3. 这个槽是用来给轴提供润滑油/脂的么?
4. 不懂,不知道问啥!

网友:
1.楼房车库高度一般也就2.8m吧,这样开门开进去能打开车门吗?
2.机械爪的感应元件在哪呢?如何判断零件的正确位置?
3.齿轮底部是锥面的吗?圆槽是润滑用的还是排气用?
4.芯体内红色的材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
1.那两扇门是电动竖起来的?如果没电,有机械开门机构吗?
2.夹个圆球试试,前面的爪子是不是要换,能自己寻找定位夹持部位吗?
3.关心的是齿背面那条圆弧槽是干嘛用的?和内孔是外相切圆,齿背面是个球面,是自定位的?内孔好像没有键槽,怎么传动?是锥齿,锥齿有最少齿数吗?
4.应该是个气动换向阀,右边的弹簧是复位用的?类似与“液控换向阀”?适用于大流量气动控制系统?

网友:
一、  电动车?   续航多少?
二、自动定位吗?
三、简易齿轮?用在哪里?
四、不了解

网友:
这是二月份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拍的么?

网友:
第一幅图,能跑多快跑多久?什么作动力?

网友:
1.这种车是量产销售的吗?
2.这个机械手能卖多少钱?这水平在国内怎么样?
3.这齿轮主要用在什么场合?有什么优点?
4.看不懂这个东西,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
SEMICON China 2014—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产业顶级展览,楼主如果去看着,记着分享图片

网友:
1:这个的最大行驶里程是多少,续航时间是多少,投入市场价是多少?
2:这个车的市场定位是什么?
3:这个机械手都能实现什么功能,最大负重多少,使用寿明,什么操作系统?
4:刀具是什么材料的,主要用于什么加工,该公司主要的生产什么刀具,市场中处于什么位置
5:第五副图看不懂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如果每个图片限定一个问题,我感兴趣的问题如下:(请lz有空的时候答复下,谢谢!

1) 这个车的目标人群是哪些人?

2)机器人动作采用什么系统和方式设定?

3)相比传统工艺,这个“齿轮”(还是刀具?)有哪些改进点?

4)这个控制阀应用了哪些新的耐磨材料和工艺?

网友:
1.日产的新款单人汽车,不知是电动的还是烧汽油的还是太阳能的?
2.貌似夹不住这么长的零件吧?
3.圆形槽的作用是什么?压密封圈吗?
   玻璃柜中装着的左边的那三个是齿轮吗?还是其他零件?
4.电磁阀吧?图上右边的弹簧的作用是什么?已经有两个线圈了

网友:
1.看牌子是尼桑,大小像是代步车,造型新颖,是电动的吗还是太阳能的?
2.机械手的爪子能更换吗?以适用不同场合
3.锥齿轮,10齿,要修正啊,和边上的名片对比一下,我猜模数也有10了吧?大扭矩,大传动比吗?
4.电磁换向阀,两头是电磁铁吗?我见的都是圆柱型的。

网友:
1、能源和安全性
2、能抓取哪些物件,是否准确。
3、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用廉价的方法代替。
4、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1,开多快,跑多远
2,多大劲,精度,加速度
3,锻完精度,硬度
4,速度,抗冲击

网友:
图1:①看上去是太阳能汽车,那么仅以实用性考虑,做成两轮的是否更好?
     ②车门打开的方式为什么这么“炫酷”?
     ③最高时速、最大马力是多少?

图2:对机器人不太了解,这个机器人的定位精度是多少?

图3:没看出这是个什么。只能问这是个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图4:这个也没怎么看懂,看上去像是个电磁阀加控制模块。

   小弟献丑了,不懂的太多了。

楼主:
1.日产新概念车
这是发帖那天,在家附近溜达时,看到一家4S店,看到这辆车,就去看了看。
当时我提的问题是,这车是电力驱动的么,对方回答说是。
走开之后我才想,应该问问续航时间。
关于车的问题大家问得都挺好挺专业,限于时间我就不一一上网搜索了,下面的机械问题我着重回答一下。

2.机器人
这幅照片和下一张齿轮的照片,是2013年9月份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参加金属成形展览会时拍摄的。

这是国内的一家机械手厂家。记不清他们是做机器人制造还是做机器人教示的了。
我当时问的是,可搬重量是多少。
当时那里的销售人员回答我了,不过面无表情,我在旁边看了半天,也没有别的工作人员来搭理我。
比较不爽。我当时考虑在国内要不要找一个机械手公司做配套,人家根本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先介绍一下,在角钢那里,正式工作时应该放有一根圆柱形的棒料,机械手主要是用来抓棒料的。
因为是搬送圆柱形的钢坯,所以其前端是那个形状,前端应该是钢,因为往往是夹持高温的物料。
貌似可以适用于粗细不同的棒料,但是夹持面积小,摩擦力不大,估计也夹不了太粗的物料。
哦,钢坯一般是高温的,而他们的夹爪上涂油漆是不好的,当时我应该问一下耐热温度。
当时我看到这个机械手,比较注意的是它前端夹爪上有很多圆孔,
夹爪一直在动,我拍了几次才拍到这样一张清晰的照片。猜测圆孔的目的应该是减轻重量,
这样夹爪在夹紧时惯性会小一些,加速减速更容易一些,振动小一些。

有朋友问到如何定位,这个一般是对机械手进行 “教示”(teaching),
就是把工件放在那里,拿着操作盘,像玩游戏机一样,操作机械手一点一点地移动,
移动到去抓工件的位置,然后按钮让其记忆该位置,
抓取后移动其到终点要松开棒料的位置,再次让它记忆位置。
记录下起点终点位置,以及必要的中间点位置之后,让其按照记忆的位置进行运动,进行搬送。

有朋友问旁边的黑色管子是干什么的,那个应该是里面走气管,
气管通到夹爪上,来控制夹爪的开闭。真应该看看它电磁阀在哪里,
貌似电磁阀离得较远,这样会影响开闭速度。
材料的区分,基本靠人来保证。
它这个貌似没有视觉识别系统,那个黑管里没有看到电线。估计只能按照teaching的位置去抓取搬送。

3.行星齿轮。
这是用锻压机进行热模锻生产出来的行星齿轮,照片里下部偏右的零件,是锻造出来的毛坯,
采用日本的自动锻压机,其生产速度可以达到每5秒生产一个锻件。
锻压后再进行机加工,得到图中的形状。
当时我提问,那个环形槽是不是加工歪了。人家说那是油槽,就是那个样子的。我晕。
照片里左部的零件是电机里的爪极。

有朋友提问,里面为什么没有键槽。是个好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在百度搜索了一下,才对这种齿轮的使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汽车转弯时,左右轮走过的圆弧轨迹长度不同,
那么它们之间的车轴是怎样的连接驱动的呢?这就涉及一个概念,差速器。
请在百度搜索一下 差速器,百度百科里有相关解释。
里面有图片表示原理,其中有个零件叫做“行星齿轮”,就是这个齿轮。
和它配合的叫半轴齿轮,是照片里的左边数第二个零件。
这些是用于重型汽车的零件,所以确实是大扭矩。
锻完精度硬度没特意记,貌似抛丸之后就能用的,抱歉没特意记。
有朋友说没见过这种齿轮,这迫使我去搜索确认了一下它的种类,叫做“直齿锥齿轮”
模数不详。端面是否锥面不详,貌似球面。
耐磨和是否有轴承是个好问题,我不确定,我猜是用油进行润滑的滑动轴承。
从上面的百度百科图片来看,也没有滚珠轴承。

4.这个东西是日本某公司生产的气动电磁阀,来我们公司展示时看到的。
这是把一个电磁阀给剖开了,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其内部结构,征求同意后照相了。
这面有两个口2B和4A,反面还有三个口,两位五通电磁阀(或者是三位五通,抱歉)。

剖面是示意样品,所以有点透明胶布在上面。
有朋友提到是液压,事实上它的下部进出口部都是塑料的,所以不耐高压。
液压一般都是高压,所以液压电磁阀一般都是方形的铁疙瘩。
这个是空气用的,而空气压力一般最高1MPa,所以其壳体为die-cast aluminum,也就是图中的红色部分。
事实上,当时我同事提的问题是,为什么用塑料材质。我提问问了它的壳体材质。
有没有耐磨材料,抱歉不清楚。弹簧的作用,两个线圈。。。教材不在我手边,不知道。
两头是电磁铁的线圈。不属于液控,只是电控。

阀芯是靠电磁线圈来驱动的。阀芯什么材质,是否有磁化问题,抱歉我也不知道,下次问问。
有朋友问到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在好多场合都可以用。
事实上,这个电磁阀一个特点是,断电之后,用手按压那个绿色开关,可以控制它动作。
里面有很巧妙的气路结构,来实现这一功能。在调试的时候还是很方便的。
O型圈怎么装入的,确实不太知道。寿命大约一百万次。
而且确实是因为每次撞击O型圈导致变形导致泄漏失效而达到寿命的。
另外通过发帖发现好几个回答都提到不知道第四幅照片是什么东西,
真希望国内大学里也能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些介绍,让大家多掌握些更实用的东西。

以上。

by 子子

网友(点评):
那个环形槽是不是加工歪了? 问得好可爱啊

楼主:
论坛里plus的内容貌似不会总有,minus嘲笑的内容却从来不缺。

网友(点评):
不停思索,与不停讽刺的距离。

网友(点评):
俺赶脚,你试图提供的是一个看见并要不断思索的思路。但是有人把它当作你的一个炫耀。仅此而已。呵呵。

网友:
一、汽车:1.最大时速和续航里程是多少?2.充电需要多长时间 ?3.转向差速是差速器还是电机控制?4.车门防夹吗?5.坐着舒服吗?
二、机器人:1.最大负载多少?2.怎么确定工件位置的?3.与其它机器人的优势在哪里?
三、齿轮:1.偏心圆环做什么用的?2.怎么机加工的?3.在强度和寿命上都做了什么特别工艺?
四、阀:1.作用?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回答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不会提问题啊

网友:
这车虽然很酷安全性怎么样,在中国能不能上路?
这机械手能抓举多少斤东西,性能稳定能用多少年?
齿轮的偏心槽是起什么作用的,能否用跟简单的工艺代替?
这个东西没见过,是做什么用的。拆卸维修是否方便?

网友:
1】这辆车的特点是什么?
2】需要两个人同时操作吗?
3】这个东西的加工工艺是什么?
4】这是什么动心?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5-06-16):
1 百公里能耗多少?在路上行驶故障配件是否和普通车通用,日常维护方便吗?
2 实际测试过的最长工作时间多少小时,一般多少年需要更换部件的维修。
3 体现出你们加工技术的优势是哪个部位精度多少,哪个是加工难点。
4 运行效率对比国内外的比值大概有多少?实用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