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EA型号数控车床 求救各位,一次装夹,车3个同样产品

楼主(2014-03-16):
外圆10   内孔5  长度6   一次装夹想车4个同样产品,望那位大侠帮忙写个程序,仔细点的哦     一把外圆刀   一个钻头  一把槽刀1MM宽

网友:
外圆车了钻头钻了用切断刀切成四个就好了

楼主:
外圆10   内孔5  长度6   一次装夹想车4个同样产品,望那位大侠帮忙写个程序,仔细点的哦     一把外圆刀   一个钻头  一把槽刀1MM宽

装一次生产3个产品   子程序怎么编   M98和M99   怎么加
M3 S1200
T11(外圆刀)
G0 X4
Z1
G1 Z0 F80
X10 F120
Z-5 F100
G0X11
Z50
T22(钻头)
G0 X0
Z0.5
G1 Z-5.5 F70
G0 Z50
T33(槽刀)
G0 X11
Z-7
G1 X0 F60
G0 X11
Z50
M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圆10   内孔5  长度6   一次装夹想车4个同样产品,望那位大侠帮忙写个程序,仔细点的哦     一把外圆刀   ...

看了一下时间,都过了十几小时了,楼主如果肯做的话,现在应该在加工产品了!

网友:
M3 S1200
T11(外圆刀)
G0 X4
Z1
G1 Z0 F80
X10 F120
Z-5 F100
G0X11
Z50
T22(钻头)
G0 X0
Z0.5
G1 Z-5.5 F70
G0 Z50
T33(槽刀)
G0 X11
Z-7
G1 X0 F60
G0 X11
Z50
M30

网友:
这个方法不高明啊,如果是我我就把棒料切成1米长,用无限循环,或者是用M98子程序调用,一次就是一百多个出来啊。后面有套管的话一次3/4百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现在才看到,估计你已经做完了,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