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上的轴承锁紧

楼主(2014-03-16):
直线轴承在光轴上滑动,怎么做到让他即停,且抱得紧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把滚动体挡住。
1.在回珠器上想办法,做一个具有开关功能的外控回珠器;
2.在滚道上想办法,也是开关,设计原理是超越离合器,斜契由滚动体开关后自身形成。
这只是说说,你没条件办到,还是添加机构吧。

网友:
装根丝杆

网友:
步进电机加同步带  也可以啊

楼主:
有没有那样的气缸,直接抱紧,或者其他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