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2-04空刀槽内径量规

楼主(2014-03-16):
       这实际上是一把带刻线的内卡钳,这种量具,校对简单,用普通卡尺或千分尺都可校对或刻线,方法是,用被测尺寸公差的上下线固定两短脚,以量具上的刻线为基准,在上面圆弧板上用划针划上下刻线。这个量具是按3比1比例设计的,上下刻线的距离是实测距离的3倍,即好看清,又提高了测量精度。

网友:
实际上就是内卡规嘛

网友(2014-04-19):
师傅请问,这个我们自己能做吗,34是不是和R112一样 是个半径的尺寸,然后刻线用什么设备,你们是怎么保证34和112的精度,在不用线切割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这种量具制造精度要求不搞,一般钳工就能做。 此图是1:3,如零件要求精度较高,也可以比例大一些。用卡尺定好上下公差尺寸,刻线有条件用电蚀,也可以用划针(磨尖的钻头),平时也用卡尺校对。如变化了用砂布抹...

网友(点评):
掉重划。所介绍的所有量具批量,测量IT10级以下精度效率较高,IT8级以下差一些。IT8级以上就得用一种带百分表的,制造简单,使用方便的专用量具,内外台阶测量精度可达0.005,以后有时间专门介绍。

网友(点评):
我知道了,带百分表,对对对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因为行业的发展,电脑和PLC等技术的推广,加工的能力是提高了,但是不少手工能力却下降了,像我爷爷,有个枪管就能做枪的这种钳工,越来越少,或者没有了,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不过,我觉得真的好可惜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能把这些宝贵的经验的收藏进去!让以后人们能记住这段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时期!
   现在好想听听我爷爷那辈的故事,可惜!其实老人能长寿却是子孙后代是福气啊!经验使何等宝贵啊!
  好钳工,好铆,焊工,好普车工,好普铣,好镗工,好磨工,哎!!也许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更替,此处省略1W字,总之希望越来越好吧,我也能跟上步伐,并总结好过去的经验,在将来能在机械工艺上,出人头地!也希望政府能重视并好好经营工业,工业强,国就强!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