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solidworksk材料明细表怎么分列呀?

楼主(2014-03-16):
如下图的材料明细表,我想分成两列或3列,或更多,要怎么操作,竖直的太占地方了

网友:
竖直的太占地方了----那就分行,没听说分列的。

网友(点评):
新手,不会表达,那请教怎么分行??

网友(点评):
右键菜单有。

网友(点评):
搞不好,只有调尺寸的

网友(点评):
鼠标指向要分行的左,右键,菜单里有分行。

网友(点评):
能不能再具体点,谢谢了!

网友(点评):
谢谢,只能在工程图中才可以是吧。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反正搞不好!

网友A:
百度可以找到答案,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WgPrfSyLUBV_id2wbL108IymOuJJy1RTsNBIom6cjzPqBIZzF-FDTatXp8Wlg4IzKNJ5bFyx6cd5ghkLvk5rX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可以找到答案,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WgPrfSyLUBV_id2wbL108IymOuJJy1RTsNBIom6cjzPqBIZzF ...

谢谢,学到新知识了。

楼主:
谢谢,只能在工程图中才可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可以找到答案,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WgPrfSyLUBV_id2wbL108IymOuJJy1RTsNBIom6cjzPqBIZzF ...

谢谢,只能在工程图中才可以是吧。

网友(点评):
你现在是直接在装配体插入明细表?百度上面的方法只有工程图有用,在装配体的话我刚刚试了下可以插入多个明细表,然后删掉一部分,在另一个接着就行了,好像这个方法可行,你试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那样是可以,只是都要重新编辑,是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人物不错 能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