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与接头感应钎焊焊接问题

楼主(2014-03-16):
如图示,要将钢管与接头焊接在一起,采用铜基焊料。
钢管材质20钢,接头Q235或20或45钢
钢管外径φ15,接头孔内径φ15.2+0.2,深10。
要求焊后气密性15.3MPa下保压30秒。
原采用火焰焊接,工效较低,拟改用感应钎焊,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焊接后靠近焊点处钢管表面氧化厉害,不知如何解决。
如果有精通这一方面技术的师傅请多多指教!
欢迎发言,谢谢!

网友A:
你没有控制气氛,这么玩不行的,

这种东西,要做一个罩子,罩子里面充氩气,非重要的接头,也可以用二氧化碳或氮气,但会提高接头的脆性,

另外,钎焊只能做一般用途,不能耐振动,

网友:
可以用氩弧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控制气氛,这么玩不行的,

这种东西,要做一个罩子,罩子里面充氩气,非重要的接头,也可以用二氧 ...

管子很长,而且形状复杂,很难做罩子。
不能从焊剂考虑吗?

网友:
可以选合适的焊剂,还和钎焊用的合金有点关系。气体保护可以做,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