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变压器380V变36V的输入为什么只有两个端口

楼主(2014-03-16):
刚换工作没多长时间现在我用的CA6140车床照明线路没有接,打开电器柜看了下变压器也没有接线,变压器上有指示的接线方法,可是为什么输入短380V的只有两个端口,不是3相电么,,,,
接两股火线就可以么、、??

网友A:
只要是交流电都可以变压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样可以变压
只要变压器匝数比变化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交流电都可以变压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样可以变压
只要变压器匝数比变化下就行了

刚在网上找了图片就是这样的变压器
两股火线接到0,2上就可以么

网友(点评):
0和1接一零线和火线,0和2接任意两根火线,是指三相4线的电哦

网友(点评):
0和1,0和2是两种选择,输出电压是一样。

网友B:
单相380V电呗

网友(点评):
可就只有3根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380V电呗

在下菜鸟一个还请大侠说通俗点,380不是有3股线么,接任何两股都可以是这样么

网友(点评):
380V分3相和单相;3相是4根线,3火线1中性点,一般只有大型企业用电功率较大才直接引3相电;单相是2根线,1火线1零线,一般小型企业用单相电

网友(点评):
任意两根相线之间称为线电压,他的电压是380V;任意一根相线和中性线的电压称为相电压,他是220V,两者的关系是根号3倍。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

楼主:
看来帖子发错地方了机加工弟兄们来帮忙接个车床照明线路

车床变压器380V变36V的输入为什么只有两个端口
怎么接啊任意两股接到0.2上就可以么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627
电器的大侠都把我绕晕了

网友:
3根火线是3相3线不带中性线的形式,也是有的,这个时候只能引出380v的线电压,引不出220v的相电压

网友:
要是交流电都可以变压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样可以变压
只要变压器匝数比变化下就行了

网友:
我国采用的供电方式一般为三相四线制,加上地线有5根线,日常所说的220V为相电压,即单根火线对零线或者地线的电压,而380V指的是线电压,即同一供电系统中任意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老式车床的配电系统一般采取3根相线一根地线的做法,继电器线圈采用的电压为110V或36V,工作灯采用的电压为36V或24v,其电压的转换通过变压器,因为很多车床没有零线,所以变压器一次侧采用380V电压。但380V电压可以通过任意两根火线获得,并不一定非要接三根线,三相电动机需要三根线是为了产生旋转磁场,而变压器是利用交变磁场工作,不需要旋转磁场。有些大功率电焊机采用三相380V是为了三相功率平衡。还有一些国外设备上面采用三相220V电动机,所以要用三相380V变压器转换为三相220V。建议楼主找些资料看看,有兴趣是好的,但电器方面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还是不要私自动手!轻则设备损坏,重则伤人!

网友:
电工里最基本的知识,大家东一说,西一说,越说越乱了。LZ是云里雾里........

网友(2016-07-03):
隔行看得眼花缭乱的